寻求FE1.1USB HUB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6-07-22):
电脑可以识别HUB,但是不能使用

网友:
这问题。。
估计技术支持不大可能在这个论坛里吧。

网友A:
如果你把这个HUB的主芯片型号发上来,也许有人能帮上你。注意:是帮忙。不是义务。
如果是绑定焊的 牛屎芯片,就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这个HUB的主芯片型号发上来,也许有人能帮上你。注意:是帮忙。不是义务。
如果是绑定焊的 牛屎芯 ...

首先,芯片型号我已经在标题写明了,FE1.1。再次,我也清楚在这里发帖询问是请人帮忙。

网友:
我用的正常

网友B:
把你图发上来,这种情况有遇到过!
1、可能是你的USB线过长;
2、你的USB差分线没匹配好!

网友:
线剪短到10cm

网友:
这个片子引脚不多,晶振搞对了,USB线不要太长,内部电需要的电容用对了,很好调试的

网友:
建议你找个XP系统试试,还有多几台电脑试试

WIN7系统的驱动比较有问题。

均有问题,就照楼上的,找找硬件电路的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图发上来,这种情况有遇到过!
1、可能是你的USB线过长;
2、你的USB差分线没匹配好! ...

麻烦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
能交流交流吗?

网友:
27R换成18R试试,电阻要1%的。

网友:
是不是布局的影响,这布线好像有点差

网友:
1、把27欧姆电阻去掉,换成0欧姆
2、把SN6520去掉
3、把MIC2026去掉,+5v直接接到各个USB口

网友:
mic2026用的是mic2026-1还是 mic2026-2

网友:
VBUSM通过电阻直接接到5V

网友:
这个料好久了好像,我记得我10年那会用的就有这个料貌似

楼主(2016-08-30):
谢谢各位指导,这份原理图已经过测试。其实结果很早就出来了,却一直没上论坛,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6-10-0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这份原理图已经过测试。其实结果很早就出来了,却一直没上论坛,谢谢各位了 ...

之前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