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CS+注释里添加汉字,用其它的编辑软件打开,汉字就...

楼主(2016-07-22):
如题,测试的软件有source insight,notepad++,系统自带的记事本,汉字均是乱码显示。在这些编辑软件里添加汉字,瑞萨的IDE也是乱码。source insight,notepad++,系统自带的记事本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各位大神,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A:
如果使用中文注释需要对CubeSuite+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步骤如下:
1.这个是之前创建的工程,当我重新打开的时候中文注释变成了乱码,直接影响了注释,这里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如下

2.如图所示打开CubeSuite+。操作 Tool——Option——TextEditor 取消Enable file encoding auto detection 前面的勾,即取消文件编码的自动检查。

确认default file encoding 为 简体中文(GB2312),其余保持默认即可。
3.确认并重启CubeSuite+,然后重新添加中文注释,以后就不会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中文注释需要对CubeSuite+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步骤如下:
1.这个是之前创建的工程,当我重新打开 ...

解决了,居然是这个原因,折腾了好久。多谢你了坛友。

网友:
猜到就是编码问题。建议一律utf8,unix换行。

网友:
不过非常不建议用中文注释,cs+对中文的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用日文最好

楼主:
E文阅读都不利索,日文更是不懂,还是中文比较习惯。小日本连IDE都自己开发,对中文的支持没做好,真是费解。

网友(2016-08-31):
运行 自动代码生成 后,
原来的中文注释,全乱码了。

网友(2017-04-04):
我的改了也不行了,怀疑是诺顿杀毒软件搞的

网友(2017-05-20):
CS+最坑的不是这个乱码,坑人的是 移植以前的程序,有中文注释结尾,下行有真正变量定义或其他的函数之类的,编译时就说报错。
解决办法就说每行中文注释最后加入空格或其他英文字符等!!!!!!!!!!

网友:
我也吃过这样的亏,中文注释下行会被直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