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的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16-07-22):
在一个采集板上使用了XILINX的XC3S50AN,调试过程中使用ISE的iMPACK下载程序,使用Platform Cable USB下载器,有没有其他的简便下载方案?主要是以后做产品,把下载程序的任务交给生产人员去做。

网友A:
买个编程器,直接烧写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编程器,直接烧写FLASH。

AN系列代码在FPGA内部的FLASH

网友:
JTAG是最直观的方案,就是用起来麻烦。

其它可选方案:
1、用MCU做一个SVF的Player,做成脱机烧写器。
SVF Player这个Xilinx有参考代码;在ISE里把烧写步骤做成SVF,然后放在MCU的外置Flash里;插上烧写器,按一下,开始烧写,完成后闪烁即可。
实际上就是把JTAG操作的具体步骤做成标准文件,然后一步一步照办集可。

这个理论上好像是可以烧熔丝之类的,恩。毕竟都是走JTAG么。

2、做一个专门的核,板卡设计备用启动方式,用从串配下载用的位流;然后下载器用串口把数据捅过去,烧写,即可。
这个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B:
SVF Player有一个开源硬件项目:

Bus Pirate JTAG XSVF 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F Player有一个开源硬件项目:

Bus Pirate JTAG XSVF player

这个感觉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