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这个告警的相关编译处理

楼主(2016-07-22):
用的是51的核,编译器用的是keil4,调用 rand()函数就报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这个告警

整个工程里没有这个随机函数,那么这个随机函数是在哪里?

这个随机函数在单片机里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根据什么取随机数?

而且测试发现这个随机函数是做到了随机功能的,产生的每个数据都不一样,不知道里面的具体算法是什么?

楼主:
有人能告诉下吗?

楼主:
没添加这个。。。

楼主:
添加 了这个 #include <stdlib.h> 告警是没有了

可是还是没找到 这个函数的具体定义

里面只有一个说明 extern int   rand ();

在 C:\Keil\C51\INC 里面的h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 了这个 #include  告警是没有了

可是还是没找到 这个函数的具体定义

这个实现是在lib文件里面,没有源码,有这个说明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这是库函数吧,只管用就好了。

网友:
下一个C标准库,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是标准库里面的,直接是.LIB文件

网友B:
你看源码 的下载 C标准库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库里面的,直接是.LIB文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源码 的下载 C标准库的源码。

看了下C标准库

里面的定义是这样的

static unsigned long next = 1;

int rand(void)
{
        next = next * 1103515245 * 12345;
        return (unsigned int) (next/65536)%32768;
}
上面这个果然是个伪随机函数;

void srand(unsigned int seed)
{
        next = seed;
}
这个还是要自己获取随机种子,按照论坛大部分人的说法还是AD随机好,可惜我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C标准库

里面的定义是这样的

你芯片 没有ADC

楼主:
没开启,这个芯片玩不转。。。只是在别人的程序上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