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PT100直接电桥转换过来,之后该怎么转换成温度?

楼主(2016-07-22):
有没有什么方法,  电桥转换之后   高精度的AD值采样,再转成温度值  还要怎

网友:
根据PT100的温度曲线,计算温度

网友:
应该是根据换算成的阻值找对应温度吧,应该查表?

网友:
一般是查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法子!

网友:
用标准电阻箱 查表 输入-20度到300度的对应电阻值,把这个数据放在24C16存储器里 ,实际检测时查表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
直接查表吧

网友:
算出电阻值再查表

网友A:
由基本的欧姆定律写出 电桥输出电压的公式 化简成 PT100和电桥输出电压的形式,由adc采集到的电桥输出电压,带入上公式求出PT100的阻值,再由阻值到温度的计算公式得出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基本的欧姆定律写出 电桥输出电压的公式 化简成 PT100和电桥输出电压的形式,由adc采集到的电桥输出电压 ...

随PT100线阻变化,同一个温度点的电桥输出电压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PT100线阻变化,同一个温度点的电桥输出电压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怎么破

线材改用优质线材例如特氟龙镀银线,要不就使用恒流源激励,使用开尔文接法。

网友A:
楼主,我的答案还不能收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答案还不能收分?

呵呵,差评!
第一条应该是叫楼主换三线PT100

网友D:
先把AD值转换为阻值,然后查表吧。表可以做分辨率的10倍或者5倍(不然0.1度的表实在太大了),然后中间取直线就好。还有就是你的线有多长?是否考虑线阻的误差。再有就是把PT100做上ESD保护(传感器外接的话)。最后最终要的就是你现在的电路AD读到的值会很乱,要加滤波,共模滤波可以视情况删减,但差模滤波必须要有,不然你现在噪声实在太高了。(共模噪声也会影响仪用运放输出的噪声,且噪声也是成放大输出)

网友:
电路有了,下面就是软件读取AD,转换为电阻,校正,根据PT曲线转换为温度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把AD值转换为阻值,然后查表吧。表可以做分辨率的10倍或者5倍(不然0.1度的表实在太大了),然后中间取直 ...

直接按公式计算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查表。
Pt的阻值是精确的由公式决定的。查表仅仅对于很慢的没有能力计算的单片机才需要。公式才那么短,比存个表合算多了,又精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差评!
第一条应该是叫楼主换三线PT100

老兄你也来了,由阻值计算温度按照铂电阻的拟合曲线需要开平方,对于一般的MCU来说可是不小的开支,如果测温范围窄能做成1度或0.5度的分度表,使用线性插值查表,插出来的温度也是相当好的,应该优于0.001度。温度范围大的可采用较大的步进值做表,但这个精度肯定有所影响,貌似LZ要的只是怎么计算,没说要如何改进啊
楼上这位要的是改进,其实三线制并不能完全抑制线阻的影响,只是相对2线要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也来了,由阻值计算温度按照铂电阻的拟合曲线需要开平方,对于一般的MCU来说可是不小的开支,如果 ...

不要开平方,用牛顿切线法就行了,最多叠代三次而已。
要精度当然第一是换三线啊。要是坚持用两线,随便怎么做都行,不必啰嗦,反正怎么做都没精度。给自行车装个劳斯莱斯发动机也跑不快,对吧,就不必讨论哪种发动机更好了~

网友:
电阻得算准了。其他的好说

网友:
补充,对两线pt来说,用恒流源和其它一切方法在精度上无区别。恒流源只对三线或四线pt有意义。
恒流源主要为了方便消线阻,但两线根本不能消线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开平方,用牛顿切线法就行了,最多叠代三次而已。
要精度当然第一是换三线啊。要是坚持用两线,随便 ...

我之前是尝试把 Rt=Ax^2+Bx+c倒推出来,所以得出的阻值换算温度存在开平方,照老兄说的意思,我的理解是重新由上述公式得出的阻值和温度的公式重新再作线性拟合得出一个无需开方的公式再来计算对吗?我之前也尝试过这样做,但我记得最高次是2次时得出的公式得拟合精度不是很理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公式计算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查表。
Pt的阻值是精确的由公式决定的。查表仅仅对于很慢的没有能力计 ...

可以的,不过单片机在做除法的时候会降低精度,最后效果不一定有查表完美,有待验证,不能说哪个好。我只是做硬件方案设计的,软件处理层没做过太详细的研究。

网友:
90国际温标那本小册,公式都已经描述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是尝试把 Rt=Ax^2+Bx+c倒推出来,所以得出的阻值换算温度存在开平方,照老兄说的意思,我的理解是 ...

就是纯数值解法,对付那些得不到解析表达式的方程用的。因为实际是三次方程,不会写求根公式,干脆用万能做法硬解…
还好它实际上很接近线性,所以叠代起来很容易,好像两次叠代就到千分之一度了,三次就对float精度之内无差别了。
详细算法可看数值计算类的教科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不过单片机在做除法的时候会降低精度,最后效果不一定有查表完美,有待验证,不能说哪个好。我只 ...

为什么除法降低精度呢? 其实你说反了,数值运算里最怕降精度的是加减。。。
乘除反而好的多。
大加小或者大减小,很容易就严重损失小的那个数的精度。
当然我所说的都是浮点数,这种数值计算不该用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除法降低精度呢? 其实你说反了,数值运算里最怕降精度的是加减。。。
乘除反而好的多 ...

这些不知道太多,我只是做硬件好一些,软件涉及到处理的事情了解不是太多,虚心请教。。。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不行,测温都是用三线式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不行,测温都是用三线式接法

这种PT100

网友:
查表 或者有一个温度与阻值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