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封装。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6-07-23):
请问这是什么封装。是什么型号呢  谢谢

网友:
可能是高频三极管。

楼主:
应该是。这是什么封装呢?

网友:
没见过,定制的把?

网友:
以前的天线放大器上有这样的东西,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像高频放大那种

网友:
天线放大器有1561,它是园的

网友:
这种封装一般好像都是高频管子或模块。

网友:
十字封装,你这个是UHF PA,能出大概36dBm的好管子,搞射频的人一看就知道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