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i上面的时钟节拍设置成1000和1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3):
宏定义 OS_TICKS_PER_SEC  1000 把系统节拍设置成1ms  和设置成10ms 对系统的稳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的。
任务不多且系统较空闲,可以加大时钟节拍提高任务响应速度;
任务较重时,在不影响实时性的情况下,可适当降低时钟节拍;

总之,时钟节拍越高,系统本身运行占用时间就多,辩证对待就行!
高手请补充!

网友:
cpu够快时,越小越好

但系统占用cpu的资料也是相应上升

网友:
会影响你的OS延时函数延时的时间

网友:
OS本身切换任务也要消耗时间,切快有效工作时间短,但能快速轮询任务

网友A:
这意味着每秒钟进入时基中断的次数;每次出入中断都耗费CPU资源的(CPU现场寄存器的保存与恢复、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
但是,如果在CPU资源充足时,提高时基频率,就可以时OSTimeDelay,其它内核等待超时更精准。
所以,好的UCOS应用设计,应当尽量避免依赖时基延时;应当把任务做成事件驱动型。也就是说,任务的无限循环就是等待内核对象而挂起,获得对象信号之后立即处理,然后又继续等待下一次信号(内核对象包括:信号量、互斥量、队列、标志组、邮箱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味着每秒钟进入时基中断的次数;每次出入中断都耗费CPU资源的(CPU现场寄存器的保存与恢复、中断处理程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