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吸收电容如何选取?

楼主(2016-07-23):
三相逆变桥,三相220V电机,功率不到1000W,25A的IGBT,220V的整流进线,IGBT是英飞凌的,H20R1203。IGBT吸收电容的类型和容量不会选,网上说要具备好的dv/dt抑制特性的。公司有大功率的变频器产品,各种品牌的各种容量和耐压的电容都有,但尺寸都比较大。我这个东西是DIY的,不清楚选型的原则,CBB电容可以吗?容量怎么确定呢。有懂这方面的吗?

楼主:
没有兄弟能给个提示吗?

网友A:
这个是小功率的啊,用一个224或者104 无感电容足够了,不差钱可以用cd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功率的啊,用一个224或者104 无感电容足够了,不差钱可以用cde的

兄弟,什么样形式的?能不能发个Tao宝链接,或者型号也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什么样形式的?能不能发个Tao宝链接,或者型号也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TAbraT&id=44851667719&ns=1&abbucket=5#detail

十分感谢!请问你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你吗?关于变频器硬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请问你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你吗?关于变频器硬件的。 ...

变频器的硬件大同小异,主要还是软件

网友B:
为什么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吸收电容也工作的挺好。泪崩。

网友:
小功率1uf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吸收电容也工作的挺好。泪崩。

吸收电容主要工作在极限情况下 比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收电容主要工作在极限情况下 比如短路

明白了,那是不是对于光伏这种变换器也需要考虑呢?比如说光伏系统里面出现了相间短路,是否也有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吸收电容主要工作在极限情况下 比如短路

吸收电容主要是吸收电压尖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收电容主要是吸收电压尖峰的吧?

一个意思,如果主回路杂散电感较小,可以不用吸收电容。

网友E:
吸收电容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直流母线的杂散电感大小,之前拆了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11Kw的,吸收电容只有0.047uF,在PCB上设计了一个类似叠层母线

网友(2017-05-24):
吸收电容一般用的是薄膜电容么?

网友F:
如果发生igbt炸管,一般会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F:
如果发生igbt炸管,一般会有哪些原因呢

炸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PWM问题,驱动电源问题,关断尖峰吸收不好,布线问题,短路保护做得不够好等等等。。。。。

网友G:
电容一般用专用的无感吸收电容,淘宝搜这个就有。cbb其实也可以,但是绕制方法有可能无法做到无感。容量要靠试验了。一般两个位置加无感,一个是直流母线,你这个功率 一般104就可以了,一个是并联在igbt上的,母线上直接加,并联igbt的小功率管要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和电阻,具体以试验为准(示波器看管子关断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一般用专用的无感吸收电容,淘宝搜这个就有。cbb其实也可以,但是绕制方法有可能无法做到无感。容量要 ...

多谢指点!

网友:
我们现在也遇到炸IGBT模块。
实验过程如下。我们45KW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加载到满负载时,运行不到半小时出现炸模块现象,多次重复实验每次都炸,后期我们在查阅资料时感觉可能是布局不好,导致杂散电感大,从而使得模块每次开通关断出现大的尖峰电压,母线波形不是很平滑。我们在模块上加了放电阻止型RCD吸收电路,但是RCD的电阻(5欧姆 40W)发热厉害,致使我们无法加到很大负载。

     DSP: TI 2812   IGBT: 英飞凌
                 直流母线滤波电解电容: 10000UF,400V  2个串联 (电容与IGBT距离有30CM-40CM)
                 吸收电容:0.68UF  1个

网友(2018-02-05):
直流母线有杂散电感, 吸收电容靠越靠近igbt越好!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E:
吸收电容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直流母线的杂散电感大小,之前拆了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11Kw的,吸收电容只有0. ...

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