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电脑屏幕映射到手机上的软件啊?

楼主(2016-07-23):
  也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通过wif操纵电脑屏幕,有时候懒得跑腿!!!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teamviewer

网友:
如果能联网,Teamviewer,不能联网,就各显神通吧。

网友:
我用的是 向日葵

网友:
微软远程桌面(Microsoft Remote Desktop)

楼主:
各路大神,还真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手机里就安装一款这样的软件。

随时登录论坛远程备份的电脑,看看空间是否需要整理,和备份是否报 ...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用得生不如死。微软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触摸屏流程的操作。

有鼠标操作模式的,一般不是很复杂的操作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安卓手机接一个蓝牙鼠标?

相当于手机屏幕是笔记本的触摸板这样.

网友:
远程桌面一类的东西

网友:
有没有可以支持手机创越树莓派的呢

网友:
一直用微软远程桌面,一个手指触碰是左键,两个手指触碰屏幕是右键,还行

网友:
这玩意儿应个急还是可以的。teamviewer,有网络还是很方便

网友:
局域网的话用rdclient,电脑端不用安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得生不如死了。

那就用回触摸模式,反正是可以切换的.

网友:
向日葵好

网友:
Teamviewer呀,特别是ipad上用 操作体验很好

网友:
微软件自带远程桌面就很好用啊,手机上装RD Client,

网友:
vnc 和向日葵都在用,向日葵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
大家安卓手机登陆linux哪个最好用?

网友:
在手机上用teamviewer控制电脑,电脑上操作一分钟的事,手机上起码要点五分钟。。。

网友:
用这个吧

网友:
擦,这样配个蓝牙鼠标和键盘,是不是就可以远程画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用得生不如死。微软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触摸屏流程的操作。

Remote Desktop我一直在用,鼠标默认是笔记本触摸板模式,手指在屏幕滑动控制的是鼠标指针的相对移动,不是手指直接点击按钮,所以多小的按钮都不会点错的。

网友:
splashtop,超级好用

网友:
这个帖子我要收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用得生不如死。微软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触摸屏流程的操作。

带个蓝牙鼠标哈哈哈

网友:
http://www.gotomycloud.cn/index/download.jsp
这个也不错哦

网友:
用过splashtop,还行

网友:
这个应用太好了,收藏!

网友:
我的手机版本不知为何显示这个?

网友(2017-02-27):
我用的是百变遥控

网友(2017-06-28):
向日葵最好用。还可远程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