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第3期拟上线的芯片, 有您钟意的芯片吗?

楼主(2016-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It is a good start.

网友:
简单点的板子差不多可以全了。

网友:
怎么不进一点NXP的芯片啊?

网友A:
stm8的芯片有没有可能考虑··

目前这个表真的很用心··常用的都有了··制约客户的唯一之处只剩下价格··芯片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的芯片有没有可能考虑··

目前这个表真的很用心··常用的都有了··制约客户的唯一之处只剩下价格· ...

很可惜,站位有限,此表只能选几十种

网友:
还是没有stm8的,表示很遗憾

网友:
STM8和LVC4245芯片还是不见踪影,表示不理解。

网友:
越全越好!

网友:
lm324应该用LMV324 封装用tssop14的比较常用,另外lm358的封装也应该用tssop8的,样品自己焊接和smt封装封装不一样的,sop的封装适合自己焊接,有smt相信绝大多数人设计tssop封装的

网友:
另外74hc的封装选择用tssop的比较合适

网友:
不考虑加点常用的自恢复保险丝么?

网友:
micro usb 等这个了, 大概什么时候上?

网友B:
sT糸列都会上,那个是另外整理

网友C:
其实我希望能够上一下 fpc插座 ,这个手焊难度高。0.5间距的40pin最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希望能够上一下 fpc插座 ,这个手焊难度高。0.5间距的40pin最常用。

Dip绝无可能

网友D:
填不满的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糸列都会上,那个是另外整理

除了上面列出的,还会上其它的型号么?比如stm32f405rgt6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糸列都会上,那个是另外整理

第三期大概什么时候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上面列出的,还会上其它的型号么?比如stm32f405rgt6

有的,sT系列反而是定好的,所以没放在这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填不满的坑

是啊,当时,三台为一条线,现在设为5台一条线,

网友:
是贴片的

网友:
我想要的除了特殊的ADC,MCU,基本都齐了,等待嘉立创将来SMT也接小批量的业务,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样板目前对我来说,无所谓。

网友:
把M7换成SOD-123封装的4007更好,功能一样,占用板面积小很多。

网友B:
本次会重点增加0402的阻容器件100种左右,然后重点增加电感几十种左右,然后增加LED中的0603及及0402的LED部分,SMT会增加常用的大部分,留下来的就是本表中选择一些常用中的热门器件!

网友:
两面贴装。。。。。

网友:
以后是不是可以适当加点晶振和轻触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本次会重点增加0402的阻容器件100种左右,然后重点增加电感几十种左右,然后增加LED中的0603及及0402的LED ...

第四阶段还会再增加一些么?未必常见,但也许有意义的型号(比如同类型中的唯一型号,还可以在应用中替换常见型号使用,并得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
上面有列出的LM386,是很常见的一款低电压小功率的单声道音频功放,很多小制作and网上大把电路教程都用它 ------ 但是它不是D类的(D类功放效率高,省电,适合电池供电的系统)
立创商城有且仅有一款小功率的单声道D类功放:TPA2005D1DGNR,而且价格和LM386差不多,还便宜几毛
TPA2005D1DGNR 虽然是SOP8的封装,但是底下有一个散热焊盘,所以焊接难道有些大 ------ 如果可以支持SMT打样,那就太好了

网友:
坐等avr 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四阶段还会再增加一些么?未必常见,但也许有意义的型号(比如同类型中的唯一型号,还可以在应用中替换 ...

品种的增加到第三阶段应差不多结束了,第四阶段,第五阶段及后续阶段可能是从业务模式,如从样板扩到,小批量,是否增加不同于现在的生产线能支持双面及V割,后续将继续探索SMT发展的方向

网友:
小批量的话,MCU品种肯定需要扩充,否则适应面太小了,样板MCU可以补贴,小批量补贴那是要命了

不过完事开头难,开始的磨合期比较艰难,以后慢慢的就顺了,期待小批量接单的那一天

网友:
建议考虑上TI的MSP430F1611

网友:
74LVC4245,这个3V5V转换的,也是常用的。

网友:
不错
什么时候搞个EAGLE的库啊

网友:
BAV70要比BAT54CW压差高很多,有些地方并不能直接代换,大家如果用到商城的代换型号,一定要把手册仔细的对比一遍,可以代换不代表特殊情况下完全代换,其他型号没去细看,上次项目用到BAT54CW,记忆比较清楚而已。

网友:
有源晶振现在有没有加入?其实有源晶振在手工焊接时并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小封装的。

网友:
支持! 顺便问一下,本期 “PCB 打样数量 3” 会上线吗?

网友F:
几条建议:
1、STM32F103C8T6换成STM32F103CBT6,STM32F10RBT6换成STM32F103RET6
2、增加网络芯片 w5500,其实我以前的设计都是用 ENC28J60,后来换成 w5500,简单好用问题少。我估计以后换芯片的同学会越来越多
3、电源芯片LM2576可以取消,LM2596可以替代之
4、增加电源芯片 MP2303,这个的用量应该也不少。我现在用的电源芯片就两款:LM2596或者MP2303,看情况使用
5、EEPROM可否增加 AT24C64?我觉得这个容量比较合适,价格也合适
6、DS18B20支持的话,当然好,不过封装好像只有TO-92,难道支持插件焊接了
7、增加SOIC-8封装的PMOS,例如AO4409
8、TVS增加ESDA14V2L,这个用于串口保护,封装小、便宜
9、串口芯片增加SP3232EEN,这个用的人应该很多
10、0603封装的LED各种颜色都配齐
11、增加49S封装的8M/25M晶振
12、增加一些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SP485EEN-L/TR        SOIC-8_150mil        已经上线        SP3232EEN、MAX3232CSE、MAX3232ESE

485能替代232? 我记错了还是jlc搞错了呢?

网友:
TLP521是不是停产了?
可否搞个7805?

网友:
建议:  增加
RS1M  do-214封装体积和电流都小一点。
AO 4826  so-8 封装双N-mos 品种,,,这玩意咋缺货一年了?
EL 3H7  光耦

网友:
SOT23-5  5v转3.3V的

网友:
BAV99        SOT-23          已经上线        BAT54SW
BAV70        SOT-23          已经上线        BAT54CW
BAW56        SOT-23                  BAT54AW
前者是快速开关管,后者是肖特基,二者不能相互替代的吧。
再者,后者是SOT323封装,SOT23封装的应该无W后缀。

网友:
希望能增加贴片按钮,例如常用的 6x6 的小按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几条建议:
1、STM32F103C8T6换成STM32F103CBT6,STM32F10RBT6换成STM32F103RET6
2、增加网络芯片 w5500, ...

嗯,可以给您专门开一条线了

网友:
RT9193-3.3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拟上线的TPS5430DDAR 也可以实现类似MP2303的功能,支持更高的输入电压,但两者引脚序号不兼容,外围也 ...

这里有一个关于TPS54331和mp2303的讨论,我觉得还是MP2303比较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6043-1-1.html?_dsign=773fa4ab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可以给您专门开一条线了

。。。哈哈。。。。
提建议肯定是按自己的需求来提啦。如果JLC的SMT都提供有我要的元件,人工焊接量少,我小批量都可以在这里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M2596的输出电压,有固定的3V3、5V、12V,还有可变的ADJ。如果都上SMT,那肯定不行。

我个人觉得,大 ...

2596我觉得一般用5V和3.3V的比较多吧?
我一般只用到5V的2596,板上需要3.3V和5V都有的时候,2596转到5V,然后再用AMS1117转3.3V
如果是单电压5V或3.3V,我都直接用MP2303了

2596我在新设计都尽量少用,主要是个头大,要求有一个大电感,太占地方了

网友:
st的stm32l0,stm32l4,新塘的M0,M3等

网友:
LGT单片机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早整理的时候,我发现MP1584的功能跟MP2303基本是一样的,都是支持3A输出,最高28V输入。
价格也一样 ...

像这些 DCDC 对应的功率电感有没有呢?目前从LCSC电感的描述上来看,完全看不出来哪个是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