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XX单片机ISP下载 Flash Magic下载方法小结

楼主(2016-07-24):
下载LPC2368

可以使用98 99脚 TXD0 RXD0下载

74 75脚TXD1 RXD1无法下载

使用USB 转 TTL 3根线下载

尝试了将P2.10接地,然后复位将单片机进入bootloader

网友A:
是的!一直都是这样下载的!!!

楼主:
使用JLINK下载始终不成功,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直都是这样下载的!!!

你使用过JLINK下载吗?

网友:
以前用 NXP的时候 用这个软件下老是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过JLINK下载吗?

JLINK也使用啊!按标准的接口接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也使用啊!按标准的接口接上!就没有问题!

你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图和操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