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人见过这种PCB工艺,大电流用的

楼主(2016-07-24):
可有人见过这种工艺:

注意不是常见的电动车控制器上开冲压模做出来的铜条,它和PCB牢固结合,在钻孔工艺之前就已经行成了,貌似是直接沉铜到半毫米厚的。

这种工艺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工艺特点?有什么设计要求?哪些厂家可以做?其价几何?

--------------------------------------

我再强调一遍,不是点焊,是过孔;PCB的过孔直接贯穿铜片。

即使不是使用沉铜工艺而是贴的铜片,那么也可以肯定,铜片是在钻孔之前就已经贴上去了的。

楼主(2016-10-14):
已经和该板生产厂家证实,这就是电镀沉铜工艺,沉铜耗时:约一个晚上。

网友(2016-07-24):
不是沉铜,开玩笑,沉500um?哪个厂傻不拉叽的给你沉?钎焊的铜皮而已。

网友A:
应该是点焊的工艺吧,你看到的过孔正是点焊留下的痕迹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种点焊工艺,焊电池,焊基板,别说半毫米,几厘米都可以焊穿

网友:
自己找点变压器,大电容自己做一个点焊机

网友:
怎么可能是沉铜的,如果是沉铜还要加那点焊锡?

网友:
感觉是最后焊接小妹给你手工焊上的,跟加线工艺没啥太大区别。如果有坑很可能是先点焊,然后加工的时候直接上锡。点焊的目的是加热的时候不掉下来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电阻焊焊上,然后过的热风整平???

Wurth有高级一些的东西,和这个是一样的:
http://www.we-online.com/web/en/ ... aid_/wirelaid_2.php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国内谁家能做,价格如何,中文叫什么。。。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点焊的工艺吧,你看到的过孔正是点焊留下的痕迹

绝不是点焊,是过孔。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难道不是钻孔,再镀锡,锡渗入孔中了?

网友B:
下面的内容不一定真实。
曾经在大学听老师讲过这样的工艺,主要用在电力机车上面。
在株洲有家工厂专门做这样的PCB。

叫V沟xx工艺。
PCB弄一个楔槽,然后把铜快砸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内容不一定真实。
曾经在大学听老师讲过这样的工艺,主要用在电力机车上面。
在株洲有家工厂专门做 ...

和铜板架空走有啥优势么?

网友:
应该是电焊后加锡吧

网友:
吹融能不能取下来?

网友:
是不是方便散热

网友:
看着怎么像最后锡焊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铜板架空走有啥优势么?

当时我还刚进大学,什么都不懂,没问那么多。

不过据说是集肤效应方面的一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还刚进大学,什么都不懂,没问那么多。

不过据说是集肤效应方面的一些问题。 ...

那放到PCB上也不能解决集肤效应的问题吧,电力机车的驱动频率输出的不会太高吧。

网友:
肯定不是沉铜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还刚进大学,什么都不懂,没问那么多。

不过据说是集肤效应方面的一些问题。 ...

架空了,铜板就长一些了,铜费了,电阻増大了,发热多了,高度也増加了,重量也増加了。还有过孔电阻。

网友:
涨姿势了,这种工艺不错~~不怕电流太大,把锡化了,铜条直接掉下来~~

网友D:
如果是过孔的话,正反两面的孔肯定是一一对应,孔位重合的。就目前正反面的照片来看,我没看出哪里重合了。应该是钎焊吧

网友(2016-10-14):
这样的工艺感觉 100A级别的电流轻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过孔的话,正反两面的孔肯定是一一对应,孔位重合的。就目前正反面的照片来看,我没看出哪里重合了。 ...

看上去 有重合,但在铜片上,不是所有孔都挖了,有一些没有

网友:
把铜片扯下来看看就知道到底是点焊还是沉铜了

网友:
没玩过,我们以前是定制铜条,焊接上去,

网友:
这个不用pcb厂工艺吧,pcb和铜片过坑打成一致,铜片设计成和pcb可以嵌入牢固的结构,然后过锡炉就行了,哪用那么复杂

网友E:
这种工艺成本应该很高,开窗+铜条不行么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工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工艺成本应该很高,开窗+铜条不行么

开窗铜条不好弄,板容易变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和该板生产厂家证实,这就是电镀沉铜工艺,沉铜耗时:约一个晚上。

PCB工艺的沉铜不可能做到局部加厚

网友:
沉一晚上得费多少电

网友:
钎焊     的铜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工艺的沉铜不可能做到局部加厚

我猜测具体实现是:

1、钻孔。
2、过孔附铜。
3、印刷,覆盖非加厚沉铜区域。
4、长时间加厚沉铜目标区域至0.4mm。
5、清洗覆盖层。

6、后续工艺按一般PCB的流程进行。

但印刷法实在太繁琐,说不定可以用一些模具临时夹持,留出需要加厚的区域即可。

网友(2019-04-09):
这是在哪一家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放到PCB上也不能解决集肤效应的问题吧,电力机车的驱动频率输出的不会太高吧。 ...

电力机车这种一般用直流电源或者变频器驱动,都是用PWM调频的,集肤效应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带孔铜条 贴在已经刷好的锡膏上面。。。这样不也能稳定连接, 还能SMT打

网友:
钎焊,速度很快的。沉铜一晚上?多少电费啊,老板傻啊

网友:
沉铜沉这么厚

网友:
大功率电源都是这么做的啊.

网友:
2盎司的铜厚并开窗,贴铜条,铜条自己设计的。很常见的工艺

网友G(2019-07-05):
电刷镀铜一分钟可以镀上0.1mm的铜,so easy,至于怎么做,一百亿种方式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后焊上去的,不然其它位置为什么不没沉上铜,孔都还在。

焊上去的话板子很容易变形,不一定可可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CB工艺的沉铜不可能做到局部加厚

想怎么加厚就怎么加厚,完全可以

网友:
到底是 沉铜  还是搪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刷镀铜一分钟可以镀上0.1mm的铜,so easy,至于怎么做,一百亿种方式可以做... ...

先写1亿种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怎么加厚就怎么加厚,完全可以

给说道说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怎么加厚就怎么加厚,完全可以

落差这么大表面的阻焊是怎么印刷的呢?

网友:
有种叫喷码机的东西!

网友(2020-08-12):
学习一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