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单片机的makefile 编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4):
最近打算研究下makefile的编写
请问不同的单片机makefile 编写有什么区别?
我学会arm的makefile,就能编写其它单片机的(例如stm32)?

多谢

网友:
和什么芯片关系不大,不过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
没本质区别,但写起来根据编译器的输出和能力,可能会有区别。

Makefile解决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获得一个结果,需要哪些操作步骤及依赖于哪些文件。

网友:
启动文件(如果有的话,如start.s)、链接文件(如果有的话)都得重写吧?

网友:
不同的芯片编译选项(CFLAG、LDFLAG)不一样,还有就是链接脚本(ldscript)不一样。

现在学还是直接上CMake吧,Makefile太麻烦了。

网友:
makefile是自己组织编译、连接的过程,linux下都是make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