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的高手能科普一下变频器原理吗?

楼主(2016-07-24):
群里的高手能科普一下变频器原理吗?包括原理、安装、调试及注意事项。

网友:
简单说就是根据需要,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来达到调整转速。

网友(2016-08-26):
这个我懂一点,不过我不能主动发消息。

网友(2017-12-13):
变频器,变频率嘛

电机转速:n=60f/p
n:电机转速,转/分钟
f:电源频率,在我国为50Hz
p:电机磁极对数,两极为一对、四极为两对如此类推
2极电机转速为:3000转/分钟(标称值,下同)
4极电机转速为:1500转/分钟
6极电机转速为:1000转/分钟
8极电机转速为:750转/分钟
又由于常用电机多数为异步电机,其转速相对于磁场磁极变化略有滞后,故异步电动机实际转速略低于磁场同步转速,2极一般为2960转/分钟、四极一般为1450转/分钟、六极一般为960转/分钟、八极一般为740转/分钟。

以上资料来自百毒!
很明显电机转速:n=60f/p
60是说的把秒转速变成了分
p又不方便动,得重新接线
就f方便动,那调速就动f
动f 中文就叫变频
能变频的机器就叫变频器

网友A:
商业变频器源码,需要联系我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A:
商业变频器源码,需要联系我

购买求变频器源码方案, qq 258400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