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f卡S50-70读写器部分开源别的找不到了献新手学习

楼主(2016-07-25):
(图片)

楼主:
看来都是高手多,我自已先顶一下,,呵呵

楼主:
Reader_DEMO读写工具

网友:
最近刚好有用到,谢谢,学习。

网友A:
谢谢,要是有源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要是有源码就好了。

硬盘坏了,丢了好多数据,和RC500 RC530 1702、1701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不会弄天线。等有空将你的板天线部分打个样板试试

楼主:
天线可以按实际大小,画或调整,注意不要屏蔽地,地不能闭环,这样天线损耗小,读卡就不会影响,再下来就是调整阻容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