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fluke15B万用表磕坏了?如何维修?

楼主(2016-07-25):
fluke15B用的时候,放在凳子上,不小心跌落下来。磕到了左上角,然后就没有任何显示了。拆开外壳看了下,左上角有一个晶振,会不会是晶振坏了?还是其它原因?请高手赐教,如何修理和排故。再次感谢!

网友:
电池->液晶->晶体,别的不怎么怕摔

网友:
还有接插件

网友A:
液晶拆下来可以直接看到,我的117c液晶四个com全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拆下来可以直接看到,我的117c液晶四个com全摔断了。

不是吧……那么惨啊。为什么那么脆弱啊……

网友:
国产,从来没摔坏过,摔了无数次。看来楼主可以买彩票了。这是精确打击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