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不拔USB转TTL,下载不了程序,量VCC,有电压

楼主(2016-07-25):
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串口IO初始化有问题吗?

网友A:
这是管教上有保护二极管导致的,每个端口上都有二极管!

网友:
就这个德行,我没办法呢,每次下载都要看人品,难受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管教上有保护二极管导致的,每个端口上都有二极管!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在RxD上反串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xD上反串个二极管?

有试验过吗?这个对TTL电平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