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可否RTC定时唤醒,这边做低功耗数据采集,手机读取东西

楼主(2016-07-25):
发现那个RTC没有那么好用,没有年月日啥的,貌似也不能设置定时休眠和唤醒

跟STM32F1XX的RTC有的一拼

网友A:
进入休眠状态只能通过外部IO口中断唤醒,这个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休眠状态只能通过外部IO口中断唤醒,这个比较蛋疼。

这么说    就是没有RTC唤醒功能了哦

nrf51822 低功耗测量  还不是很专业啊,

网友B:
可以自己定时唤醒呀,我测试过,9uA左右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定时唤醒呀,我测试过,9uA左右电流。

是用普通定时器吗?还是RT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普通定时器吗?还是RTC?

当然RTC。Timer的话电流肯定大

网友:
nrf51822 RTC可以定时唤醒。使用32khz晶体,耗电2uA左右。

网友C:
这么好用的芯片,不过是时钟而已,一个秒任务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用的芯片,不过是时钟而已,一个秒任务就解决了。

要休眠   并且定时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休眠   并且定时唤醒

没有冲突,定了定时任务,自然就定时唤醒了。静态功耗也就2-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