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i.mx6ul的设计,双网络,qspi nor flash启动,规划中

楼主(2016-07-25):
最近做了一个i.mx6ul的设计,双网络,qspi nor flash启动,规划中

目前支持8个串口的产品,可能只有i.mx6ul了.

网友:
没啥用,肯定不开源,所以只是展示。

网友A:
这个连接器我觉得有点太占地方了

网友:
仅仅发表个人看法,不要骂我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是不是做成核心板买?

网友:
有实物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接器我觉得有点太占地方了

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没有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没有之一。

多少钱?

网友:
不错,啥时候上架

网友:
开卖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排针,那一大排才一块钱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没有之一。

还有种做法叫邮票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种做法叫邮票孔

你用邮票孔给我插拔去

网友:
串口多的还有以前富士通单片机,现在卖给赛普拉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种做法叫邮票孔

邮票孔PCB生产时的良率比较低,而且插拔困难。2.54排针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

楼主:
还没有开卖,板都layout完成了,调试一下即可了.

ARM工控模块,开发板
qq:593404073
artcor.taobao.com

楼主:
这个插针模式的,只要控制插针的质量和另外一边的母头质量,成本也是不错的,

楼主(2016-09-29):
实物上图了,有些速度慢啊,,,

楼主:
7寸屏+板,可以上电容屏和电阻屏;

网友E:
请教两个问题,1,是否开源,2,可有板卖?

网友F:
STM32F427,STM32F091VC,STM32F098CC,都有8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两个问题,1,是否开源,2,可有板卖?

1.肯定不开源,2.价格不会低。呵呵,这是我猜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哦,我们拭目以待。他只是在宣传而已

网友:
8个小case了把,NUC972已经11个串口的,还带can总线。不知道的事情最好不要去猜啊!

楼主:
NUC972的确不错,而且还是qfp封装的,很实用呢.就是内存只有32m,这个有点小;

网友:
asm9260t的串口也是10个,是串口最早突破8个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NUC972的确不错,而且还是qfp封装的,很实用呢.就是内存只有32m,这个有点小;

很多说NUC972不稳定

网友:
这个内存是好多位的?网络带宽多大?

楼主:
我把功能贴上来,

亮点是:8串口一个网络或者双网络5串口
支持qspi nor flash,稳定可靠,上单任务或者rtos小系统(qnx)那是很不错的,
也可以配置nand flash启动,看您的需求了

网友:
DIMM200接口也不错

网友(2016-11-06):
目前上市了吗?

网友G:
多串口,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串口,用在什么场合?

在数据采集模块上面,很多外接的模块是通过串口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UC972的确不错,而且还是qfp封装的,很实用呢.就是内存只有32m,这个有点小;

NUC972有64MB内存啊!我在用,我知道。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F:
STM32F427,STM32F091VC,STM32F098CC,都有8个串口

是啊,不知楼主其他要求。ATXMEGA128A1等,也是8串口。

网友:
图是Visio做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案子已经全部做完了,支持三种启动方式,qspi nor flash,emmc启动,nand flash启动.

楼主(2017-03-13):
评估板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264924372

网友:
核心板是基层板啊,  有QNX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