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宽电压降压问题

楼主(2016-07-25):
      电源电压范围是DC:6.5V~300V,要从这个电源获取一个DC:5.0V,10mA的电源,供给单片机使用。
      初步的想法是:6.5V~40V采用线性稳压来降压,40V~300V采用开关降压。(40V作参考点为暂时估算)
      采用这种方式,没有解决这两路减压电路自动选择问题。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哪个领导提的要求????把领导换了就行了。干脆连闪电的能量也能利用算了。

网友B:
10mA,明明是电阻+稳压管的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领导提的要求????把领导换了就行了。干脆连闪电的能量也能利用算了。 ...

一个客户的要求。不可使用电池、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A,明明是电阻+稳压管的方案啊!

你的意思是,电压比较高的时候,先电阻分压再降压。那电压比较低的时候直接降压。
这样是不是还是有个问题,这个电压高低的判断以及降压电路的自动选择。

产品不能加开关、也没有空间给单片机用电池或者外面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压比较高的时候,先电阻分压再降压。那电压比较低的时候直接降压。
这样是不是还是有个问 ...

他的意思是不用IC,就用稳压管来稳压(因为电流小),先串个电阻,再加稳压管。不过这电压跨度好大,估计电阻值很不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不用IC,就用稳压管来稳压(因为电流小),先串个电阻,再加稳压管。不过这电压跨度好大,估计 ...

是我没看明白。你再这么一说,明白这个意思了。就如对交流的RC降压方式。

网友:
翻翻我以前的帖子,有一个类似的

网友:
40-300能搞,好搞。

低至6.3只有等大神了

网友:
随便买个手机充电器,310-50v没问题。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交流开关电源模块就可以了,把桥式整流拆掉了直接输入进去就可以了,本来这些电源适配器整流后就是300V左右的直流。。。

网友:
或者不拆桥式整流,直接输入,还防反接~!

网友:
这个电压果然够宽,稳压管试试吧

网友:
AD-DC开关电源,  小功率那种,效率最高,如11楼所说

网友B:
两个稳压管串电阻后并联,一个是5V,另一个是40V,仔细想想,没明白的举手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稳压管串电阻后并联,一个是5V,另一个是40V,仔细想想,没明白的举手提问。 ...

没有明白.

网友B:
电压低于40V的时候,5V稳压管稳压输出,40V稳压管不参与工作,高于40V的时候,电压被40V稳压管降到40V,5V稳压管继续稳压到5V。

网友:
电源电压输出不是可控制的吗?

网友(2017-06-15):
不知道三集体降压方案是否可行;我也是路过,只知道电流可以做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于40V的时候,5V稳压管稳压输出,40V稳压管不参与工作,高于40V的时候,电压被40V稳压管降到40V,5V ...

6.5v能工作,那到300v工作的时候电流就太大了,功率就更大了
要上个几十几百w的限流电阻才行

网友:
欧姆龙光探头12V~265V  DCAC输入可以参考下。

网友:
Buck电源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