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016年电赛A题如何做到"用1K~10K的电阻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2016-07-25):
公式是Vout=R/1k
LM5117芯片的参考电压为0.8V.因此难以在不加元件的情况上做到以电阻阻值控制电压.

但是如果将芯片的地接入-0.8V的话,CS和CSG的共模电压应当无法耐受0.8V.求教各位坛友如何做到以电阻阻值控制电压?不胜感激!

网友A:
为啥要获得-0.8V?

题目里面 1K/10K电阻对应输出要求分别多少V?

除实验室电源外,
普通电源场合一般都无需考虑0V起调。 常见最低点为FB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获得-0.8V?

题目里面 1K/10K电阻对应输出要求分别多少V?

分别要求输出1V~10V,线性变化。

网友B:
一般的可调的电源芯片组成的模块,共用地线,还有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反馈输入,多数内部有基准,反馈引脚来自输出的分压,输出电压可以在基准电压以上调节;
现在加上一个基准电压,和一个运放的+输入相连,运放输出接入模块的反馈端,运放的-输入接输出的分压电阻,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好了,加上一个电位器,调节这个运放的+输入端的电压,你会发现,输出电压是从"0"起调整的;把电位器下面换成一个对地电阻,把上面的引线引出,就可以用这个电阻调整输出的电压,电阻不接时,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可调的电源芯片组成的模块,共用地线,还有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反馈输入,多数内部有基准,反馈引脚来 ...

环路补偿出现问题了。我设置极点到100Hz,然后还是振了

网友C:
充电宝~~~

这是哪家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

这是哪家比赛

四川省赛啊~

楼主:
智商掉线了,补偿其实很简单……

网友:
浙江省的题目好像一模一样

网友:
15个省市联赛,很多省份采用的是联赛的赛题,有些省份也稍微修改下。

所以会看到很多省的比赛题目相同或者类似,具体赛题与各省电赛组委会发布的为准

网友:
题目网上没搜到,LS谁把题目发出了看一看
==============
找到了
http://zjedc.hdu.edu.cn/index.php?module=article&aid=156

网友:
楼主,要输出3A,要注意那几点?谢啦

网友:
参考电压为0.8V,那么理论上获得的最低输出电压就是0.8V。题目设计输出最低电压为1V,是合理的。

网友:
参考电压为0.8V,那么理论上获得的最低输出电压就是0.8V。题目设计输出最低电压为1V,是合理的。

毕业多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非常热衷这类比赛。也取得了很多成绩,然并卵!!!

唯一的收获就是让自己更坚定的做一名电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别要求输出1V~10V,线性变化。

虽然FB=0.8V,看似满足1~10V条件
但这个不能简单的接成上分压电阻,那样没法线性比例。 需要加偏移,

粗一看,还没想出怎样偏移。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A:
虽然FB=0.8V,看似满足1~10V条件
但这个不能简单的接成上分压电阻,那样没法线性比例。 需要加偏移,

上恒流源,经过1-10k电阻变成0.1-1V,然后运放调整。

网友D:
当时做的时候有两个方案:运放可以直接做/ 单片机。 最后方案是单片机做的,因为加上负载后输出电压会有变化。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电阻分压,AD采集,取得电阻值,再用DAC控制F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电阻分压,AD采集,取得电阻值,再用DAC控制FB

行不通的。你等于又加一个数字环,更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做的时候有两个方案:运放可以直接做/ 单片机。 最后方案是单片机做的,因为加上负载后输出电压会有变 ...

用运放+模拟开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