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读写器,STM8/32+RFID弱爆了,有单芯片方案,原理图求指导

楼主(2016-07-25):
之前一直苦闷MCU+NFC reader的方式,做IC卡读写器,项目越开越多,各个都还要调天线,无线工程师就是苦逼。
软件也很苦逼,MCU有NXP,ST,新塘之类的,种类多,移植起来总是不爽。

现在收到一款单芯片的NFC SOC资料,还带国密加密技术,还不错,分享下:
1/除了NFC功能外,有开放的MCU资源,NFC部分是NXP PN512,MCU是M0的内核,256K Flash,20KRAM.
2/单芯片,提高产品的系统集成度,提高生产制造的一致性,稳定性,降低返修率,总之不再苦逼。

型号是CUni350S,福骅联盟是代理商,可用的联系他们。

原理图无法加载,也请大家指导新人。

网友:
关紧是价格。

楼主:
比现在的方案还是要便宜点,测起来,性能蛮不错的。

网友A:
考虑考虑marvell
专门做RF 芯片和方案的厂家,听说有一款新的MCU,单颗解决问题

网友B:
这个调天线也还是很苦逼

网友:
单颗有开发包,应该是不错啊成本底;

网友:
楼主直接上pdf吧

网友C:
做广告也要来点资料开发板原理图例程什么的,这广告太硬了

网友D:
来点基本的介绍资料好了解下咯!

网友:
现在的难度都在于 PCB天线吧,   能调通,但是要达到10cm有点难

楼主:
今天终于会怎么上传图片了,Cuni350S的原理图发给大家,帮忙检查下,有问题也帮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天线也还是很苦逼

天线调试比较简单,达到7CM很轻松,做到10CM就要加功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调试比较简单,达到7CM很轻松,做到10CM就要加功放了

这个要看天线大小和面板材质的,调过天线不下百款,不是都通用。
不过你这个能做卡模拟能兼容各种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广告也要来点资料开发板原理图例程什么的,这广告太硬了

片上16KB字节的静态随机存储器 (SRAM);
单循环字,半字(16位), 和一个字(32位)的读写;
片上16KB字的只读存储器(ROM);
单循环字,半字(16位), 和一个字(32位)的只读访问;
片上256KB的内部嵌入FLASH (EFLASH)
512 Bytes 页面类型;

NFC部分是PN512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考虑marvell
专门做RF 芯片和方案的厂家,听说有一款新的MCU,单颗解决问题 ...

marvell,这种芯片的原理图或者是型号有吗,有的话,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E:
管你是分散还是集成,天线还是那个天线,该怎么调还怎么调

网友F:
楼主的苦闷因此有所缓解了吗,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苦闷因此有所缓解了吗,怎么讲?

骚味有些缓解,因为MCU资源够大,做什么产品直接就用这个就够了,不用花精力再做硬件了,标准化了

网友G:
这个广告我给99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你是分散还是集成,天线还是那个天线,该怎么调还怎么调

MCU资源够大,大部分产品都可以标准化,标准化了产品之后,硬件基本不用改了,天线自然不用再搞了。
我们节省点人力搞点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广告我给99分

感谢,还是有点专业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点基本的介绍资料好了解下咯!

原理图传上去了,资料简介也传上去了,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你是分散还是集成,天线还是那个天线,该怎么调还怎么调

天线调试好了,生产中的一致性也要考虑。
分离的方案还是差一些,单芯片的一致性有问题查找起来会方便,不像分离的方案,比较麻烦

网友(2018-12-04):
我看淘宝上很多读卡器都是单芯片方案,有些用STM32做读写卡器,有些更牛,好像芯片是STM8003。谁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