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科创--匿名领航者开源飞控第二版推出啦!

楼主(2016-07-25):
距离上一版匿名领航者飞控的推出也有段时间了,这次带来新版的领航者飞控。
新版飞控主要芯片没有改动,还是STM32F407+MPU6050+AK8975+MS5611
现在9250挺火,没有选用9250原因是,9250参数没有6050好,噪声大很多,所以还是保持使用6050
新版主要是结构的优化,改为双面元件,将MS5611气压计放置到板子背面,结合亚克力外壳,可以制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减轻气流干扰
同时,放到板子背面,可以起一定遮光效果,经过测试,5611气压计对光照很敏感的。
飞机飞行在空中,如何方便知道飞机的状态是很重要的,这点受到了大疆的启发,首先将led更换为1.5W的大功率LED,然后将LED和稳压电路,独立出来,做一个小板子,这样,可以方便的固定在飞机底部,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一般都是看到飞机的底部,这样就可以方便的观察到飞控的运行状态。

飞控是不是很小,哈哈,小飞控,可以很方便的安装于各种型号的机架。
能做这么小,是取消了很占地方的杜邦插针,全部改为插座,同时定做的连接线,这样飞控体积一下可以减小很多。

上两个简单的介绍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k0MDkw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k0MDkw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g3Nzk5N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g3Nzk5Ng==.html

更多好玩的,请关注我们匿名,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没有资料,,,

楼主:
匿名官网有免费开源的资料,但比较老了

网友A:
可否问下楼主是怎么判断9250噪声比6050大的呢?我简单的对比过,将这两个模块重叠在一起,他们6个轴输出的曲线几乎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问下楼主是怎么判断9250噪声比6050大的呢?我简单的对比过,将这两个模块重叠在一起,他们6个轴输出的 ...

官方的资料,有的哦,我们也实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资料,有的哦,我们也实测过

好吧....

网友:
强,支持一下!仰视楼主!

网友B:
挺精致,赞一个,另外板子建议用尼龙柱固定,铁螺钉螺母可能有磁性

网友C:
请问 有几路串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精致,赞一个,另外板子建议用尼龙柱固定,铁螺钉螺母可能有磁性

测试影响不大,尼龙就要增加直径,没有这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有几路串口呢?

5路串口引出,也可复用成IIC或者AD

网友:
5路串口……
OK!

我们可以改装到跟踪上面吧!

请问 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接口资料呢?

楼主:
有一个串口是默认用于数传,有一个串口默认用于超声波定高,当然,提供源码,你可以随意改的,外接任何串口设备嘛,写好驱动就好了

网友:
5路串口不会处理起来会麻烦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匿名官网有免费开源的资料,但比较老了

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更新了?

精力有限啊,最近忙着各种开发,过几天还有个好玩的发布,等有时间精力了,再更新官网

网友:
过来看看,支持一下

网友E:
飞控支持多少轴距机型?

网友:
之前玩过领航者的,挺稳的,不错~

网友:
和我是校友,西科大信息学院,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支持多少轴距机型?

默认参数,试飞过280到650轴距,其他轴距按说也能飞或者调整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试飞过280到650轴距,其他轴距按说也能飞或者调整下参数就可以 ...

请问下,我看领航者飞控,磁力计读原始数据,是yxz保存 而不是原始的XYZ呢  , 就是说原始的X变为Y  Y变为X了,是为了保证了地理坐标系一致? 有点不懂啊

网友G:
楼主,请问小批量QFN封装的芯片,手贴片,再回流焊成功率高吗

网友:
自己做了个板子,都没有时间和精力玩耍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我看领航者飞控,磁力计读原始数据,是yxz保存 而不是原始的XYZ呢  , 就是说原始的X变为Y  Y变 ...

和芯片朝向有关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小批量QFN封装的芯片,手贴片,再回流焊成功率高吗

我们是找的厂家贴片的,至于手贴,要看个人技术,这个不好说,有经验的,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H:
还是运行的是RTT操作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运行的是RTT操作系统吗?

为了照顾初学者,降低门槛,现在是裸奔的

网友(2017-02-18):
匿名的地面站4.06版 垂直速度 和xyz轴速度 是哪个命令字??

网友I(2019-05-24):
LZ你们的最新上位机放在在论坛里面发一下吗,谢谢啊,去CSDN下载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们的最新上位机放在在论坛里面发一下吗,谢谢啊,去CSDN下载太麻烦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725932
这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504&page=1#pid10725932
这里有

非常感谢,谢谢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