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单片机IO口做过矩阵LED的吗?

楼主(2016-07-26):
如图,怎么随意点亮一个LED,亮度区别其他LED.
只要是单片机让任一LED能区别其他LED就行。
谢谢,大侠!

网友:
扫描的时候对那个LED多少扫几次

网友:
动态扫描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一个亮其它不亮?直接给IO固定值就可以,一个亮的高,其它亮度小,动态扫描,亮的高的那个时间给长点。

网友:
动态扫描

楼主:
谢谢各位,想做一个亮,其余灯暗;用定时器动态扫描试试。

网友A:
简单的可以提高1倍的扫描频率,把一帧分成两个场,就可以分两种亮度了;
复杂的加一个定时器,在点亮后计时关闭,可以无级调整亮度,全局一个计时变量就行,统一亮度,单点每个点都要一个变量,成了灰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提高1倍的扫描频率,把一帧分成两个场,就可以分两种亮度了;
复杂的加一个定时器,在点亮后计时关闭 ...

谢谢,我试试看看

网友:
难道要做LED手写笔?

网友B:
我做过
那60个模拟秒就是采用的矩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
那60个模拟秒就是采用的矩阵电路

谢谢,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