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程序烧录出现错误

楼主(2016-07-26):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望大神帮解答

网友A:
密码位误写入了,如果不知道密码,只能拆了扔掉,不能擦除,这点和其它厂家的MCU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位误写入了,如果不知道密码,只能拆了扔掉,不能擦除,这点和其它厂家的MCU不同。 ...

是误操作造成的吗?  之前是一个同事弄,今天叫我来看看。

网友:
仔细看下手册CSM安全模块部分,没搞明白前不要贸然开工。

网友:
The 128-bit password (at 0x33 FFF8–0x33 FFFF) must not be programmed to zeros. Doing
so would permanently lock the device.

网友A:
写入全0,永久锁死,写入其它值,也必须记得,不想加密,必须空出这部分,或者写0X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全0,永久锁死,写入其它值,也必须记得,不想加密,必须空出这部分,或者写0XFFFF ...

现在是已经可以判断是写过了吗?
按照之前的烧录方法,这次是一开始烧录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已经挂了,死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挂了,死心吧

明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挂了,死心吧

今天我把板子上的CPLD拆下来,对28335烧录程序结果是成功的。

网友:
影响到总线了?

楼主:
是板上CPLD的复位芯片拿错货,焊在了板上,cpld一直处在复位,然后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