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鼠标换了根线,效果是大不同啊~

楼主(2016-07-26):
极动鲨,用了N年了,定位精准手感优良,一直没什么毛病,就是被有线困扰,本人轻度强迫症特别讨厌移动鼠标时鼠标线反馈回来的的力道~
中间换过几次无线鼠标,但都不如这老家伙中用,手感、定位,简直所向披靡!
项目需要搞了点镀银高温线,顺带给鼠标做了条线,结果效果让人惊喜!移动起来完全感觉不到线的存在!就像无线鼠标一样,我多年的手抖也瞬间痊愈了!今天早上去考科目1也拿了满分

建议有条件的童鞋也试试,最好用多芯高温线,柔软结实不爱断,记得D+D-双绞一下

拆下来的线,塑胶老化已经变得僵硬了

网友:
瞎折腾啊,我怎么感觉像。

网友:
我把一个耳机换成硅胶线了,就是自己弄的线容易打结;

楼主:
实用主义,现在20元的鼠标都比这好看,关键是用起来如何

网友:
学习了,我有时候也很讨厌有线的那种力道,等忍受不了了改个试试

网友:
电工就爱折腾
买个新鼠标才多少钱

网友A:
关键是,这线的成本可以买我一只双飞燕鼠标了吧

网友:
考试可以用自带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线的成本可以买我一只双飞燕鼠标了吧

大约用了1.5M线,不到3块钱。

网友B:
我一直用着带线老鼠标。
用线绳将鼠标线吊到显示器的右上角,完全感觉不到鼠标线的存在。
根本用不着更换鼠标线啊!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鼠标,昨天又拍了两个。防止以后买不到。
我上一个是左按键不好用了,线到时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着带线老鼠标。
用线绳将鼠标线吊到显示器的右上角,完全感觉不到鼠标线的存在。
根本用不着更换鼠 ...

吊到屏幕右上角。。。这画面既视感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鼠标,昨天又拍了两个。防止以后买不到。
我上一个是左按键不好用了,线到时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 ...

从大学就开始用它,这么多年一直没法替换掉,经典的东西,无需过多解释。
按键本是易耗品,网上一大把,电工换个按键太轻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大学就开始用它,这么多年一直没法替换掉,经典的东西,无需过多解释。
按键本是易耗品 ...

预估鼠标的移动幅度后,把线压显示器下面。这样与用无线鼠标一样完全感觉不到线存在

网友:
对鼠标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搞个普通无线鼠标足以

网友:
我用罗技的G602,延迟很小,两节碱性电池用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大学就开始用它,这么多年一直没法替换掉,经典的东西,无需过多解释。
按键本是易耗品 ...

我也是上学的时候用这个型号,10年了。以前按键坏的没有扔掉,拆开更换一个按键,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上一个无线鼠标用了5年,最后还是因为rmbp只有两个USB口,要占用一个口,所以淘汰,看看现在这个能用多久.

网友:
USB口涂上热熔胶  弄个形状出来

网友:
线有点短了

网友D:
装13 专用;就像我一个同学。为了显示他很N +13 把手提电脑拆掉外壳来用;让我们班女同学尖叫不断;

网友:
不大好看

网友:
有线不觉得不方便,就是有时用同事电脑,其鼠标线是夹死的,还刚刚好到鼠标垫的长度,用几下有砸电脑的冲动

网友E:
高温线,不错,不怕烙铁烫。
等有空了给烙铁做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温线,不错,不怕烙铁烫。
等有空了给烙铁做根线。

这么细,估计电流不够。

网友F:
为何不用无线鼠标 线碍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13 专用;就像我一个同学。为了显示他很N +13 把手提电脑拆掉外壳来用;让我们班女同学尖叫不断; ...

应该是散热不行,脱衣服凉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无线鼠标 线碍眼

无线鼠标有太多局限

网友:
罗技M165便宜好用

网友:
这个鼠标是IE4.0吗?我记得当年打cs这个鼠标据说挺好用的,但是真摸到了感觉鼠标很大只,似乎只有老外那种大手拿着才舒服,我的手太小,感觉很不好用

网友(2016-09-07):
没我的鼠标老,我的还是I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