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16-07-26):
见上图U1,一个反激电源电路,SOP-8封装

网友:
应该一般AC-DC的芯片都差不多这个接法吧!

网友A:
有必要知道是什么型号么?就是一反激的控制芯片,看你的图  这是原边反馈的控制芯片,搜索昂宝的原边反馈芯片系列吧。

网友:
OB2535芯片
  类似功能芯片,不一定完全匹配,不过肯定是原边反馈的反激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知道是什么型号么?就是一反激的控制芯片,看你的图  这是原边反馈的控制芯片,搜索昂宝的原边反馈芯 ...

一个抄板上电路,牵扯高频变压器,不想折腾这一块,能直接照用最好。
昂宝的看了,接法没有吻合的。其他也找了不少,暂时没发现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抄板上电路,牵扯高频变压器,不想折腾这一块,能直接照用最好。
昂宝的看了,接法没有吻合的。其他 ...

原边反馈,高频变压器设计是难点,没有电源设计经验的,奉劝放弃原边反馈的方案,你很难保证批量的一致性和输出电压的调整率;用带光耦的次级反馈吧,搜索PI系列的,很好做的。

楼主:
沉的真快,自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