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频率 50/60hz 倍频达到 3M,有好方法吗?

楼主(2016-07-26):
RT,这样的要求用FPGA可以实现吗?
问过几个前辈都说用锁相环弄会很费力。
没有用过FPGA,这个可以实现吗?
求帮助。

网友A:
有相位要求吗

没有相位要求

直接整个3M晶振完事

网友B:
FPGA大材小用了,74HC4046 + CPLD分频最省事。

网友:
fpga的pll对输入输出频率是有上下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大材小用了,74HC4046 + CPLD分频最省事。

经典方法

网友:
用收音机里面的pll芯片比如lc72131

网友C:
不说要求谈功能都是耍流氓。
要是没要求弄个方波加个3M 滤波器得了。还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说要求谈功能都是耍流氓。
要是没要求弄个方波加个3M 滤波器得了。还同步。 ...

3M/50是偶数倍频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M/50是偶数倍频好么……

管他偶数奇数。反正楼主啥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位要求吗

没有相位要求

不是的,需要对电网的频率进行倍频。
所以不可以用固定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要求谈功能都是耍流氓。
要是没要求弄个方波加个3M 滤波器得了。还同步。 ...

爷们,我招你啦。
我这只是有个想法,也许我没说清楚,但我不是耍流氓。

我是想通过电网电压的过零点取得电网频率,之后再进行倍频,又来做其他作用。
所以我想要输入一个50/60Hz的方波(有可能是脉冲),希望通过倍频的到3M左右的的方波。
这样是不是清楚一些?

你有好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50是偶数倍频好么……

你好,偶数倍频还有讲究吗?
没弄过,小白一只,求指导。

网友:
3M的频率是怎样使用?实现这样的功能或者不一定要倍频。

网友:
应该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三角波是偶数倍频的

网友C:
60W的分频比。就是用锁相环都有点尴尬。如果没要求。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锁相环实现。不过。做实验行。做产品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偶数倍频还有讲究吗?
没弄过,小白一只,求指导。

理论上方波只有奇次谐波成分,无法做偶数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W的分频比。就是用锁相环都有点尴尬。如果没要求。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锁相环实现。不过。做实验行 ...

3M / 50 = 6万而已……
倒是<<50Hz的环路带宽确实不太好做,考虑到电网噪声比较大,可能锁定时间非常长和很容易受干扰而失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