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线性光耦HCNR20进行1电压隔离测量,输入和输出不成线性

楼主(2016-07-26):
电路图如下

楼主:
上一张图不清晰,重新传一张。
当VIN输入1V一下时,VOUT与VIN相差30mV左右,近似成线性;
以下是高于1V的几组测量数据:
VIN=1.364,VOUT=1.172,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
VIN=1.679,VOUT=1.373,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
VIN=2.308,VOUT=1.763,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
VIN=2.622,VOUT=1.965,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
VIN=2.938,VOUT=2.168,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这个貌似不是手册的电路,线性光耦发光电流没在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不是手册的电路,线性光耦发光电流没在线性区

在啊,发光电流为3mA左右!

网友:
HCNR是不是买到假货了,电路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张图不清晰,重新传一张。
当VIN输入1V一下时,VOUT与VIN相差30mV左右,近似成线性;
以下是高于1V的几 ...

楼主肯定 U4A 4脚不是接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 U4A 4脚不是接 -5V?

不是-5V是地!

网友C:
"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指的是光耦的3脚和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和4脚电压为VIN-VOUT"指的是光耦的3脚和4脚?

恩,没错!

网友D:
不会里面封的是两个421吧?你量一下发光管的压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里面封的是两个421吧?你量一下发光管的压降对不对?

两个421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光耦的3,4脚电压应该为0啊,有电压的话看下运放U4A的输出脚 1脚是不是0左右,还有光耦的1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运放下面要接负的.有可能发光管驱动不足,如果没有负压的话,你可以把正压拉高.限流电阻弄小

网友E:
楼上的兄弟的疑问已经指出了你的原因了 —— 你这里的问题是运放必须用负电源而不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3,4脚电压应该为0啊,有电压的话看下运放U4A的输出脚 1脚是不是0左右,还有光耦的1脚电压是多少? ...

当输入为2V时,光耦3,4脚电压为0.46V,U4A的1脚位2V;光耦1脚电压为3.5V,输出为1.53V.

网友F:
还没见过不要负电源的反向放大器

网友:
能用VF就用VF吧,很久以前折腾过一阵子,水平不行,怎么折腾效果都不好。那会HCNR200系列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见过不要负电源的反向放大器

这个反相放大真不需要负电压,因为发光二极管接了正电源,相当于做了电压平移吧,如果发光二极管正端接地,那就需要负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输入为2V时,光耦3,4脚电压为0.46V,U4A的1脚位2V;光耦1脚电压为3.5V,输出为1.53V.

确定运放用的是tlv2262?如果是的话按这个结果,运放的-端比+端电压高0.46V,运放输出却不为0,只能说是运放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兄弟的疑问已经指出了你的原因了 —— 你这里的问题是运放必须用负电源而不是接地! ...

非常感谢!U4A的4脚由地换成-5V就好了,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对于微弱电流,我这个电路效果比你那个要好,你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U4A的4脚由地换成-5V就好了,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吧?

网友G:
运放的低电平输出能力不够啊,不需要用双电源,要增加低电平输出能力,用三极管驱动。21楼的电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放的低电平输出能力不够啊,不需要用双电源,要增加低电平输出能力,用三极管驱动。21楼的电路不错。 ...

有道理,赞同

网友:
把R13,R15改成300k降低光耦电流估计也可以

网友H:
照这样接。这个工业上已经用了很久了。分压那里你可以适当调整下参数适合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吧?

是轨对轨的啊!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微弱电流,我这个电路效果比你那个要好,你试试看?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呢??

地没隔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照这样接。这个工业上已经用了很久了。分压那里你可以适当调整下参数适合你就行。

我的跟你的后半部分几乎一摸一样啊!我的非要换成负电源才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MARK线性光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照这样接。这个工业上已经用了很久了。分压那里你可以适当调整下参数适合你就行。

你这个电路的测量电压范围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跟你的后半部分几乎一摸一样啊!我的非要换成负电源才行!

看下你的设置电流。接收部分的电流应该是uA级别的。你前面说3mA,肯定是大了。接收饱和了,当然不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路的测量电压范围是多大?

大概是10-256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U4A的4脚由地换成-5V就好了,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并不是U4A的4脚需要-5V,而是:
1. U4A 是假的,不是轨对轨
2. U4A 输出接了200欧电阻,这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并不是U4A的4脚需要-5V,而是:
1. U4A 是假的,不是轨对轨
2. U4A 输出接了200欧电阻,这是多此一举 ...

但是我把U4换成TL082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把U4换成TL082也不行啊!

当然不行。LM358 也比 TL082 好多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2017-05-26):
我以前实际调的时候可以,但是为什么multisim中仿真却不行呢?

网友(2017-09-27):
大师要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2019-01-06):
引用 网友H:
照这样接。这个工业上已经用了很久了。分压那里你可以适当调整下参数适合你就行。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并不是U4A的4脚需要-5V,而是:
1. U4A 是假的,不是轨对轨
2. U4A 输出接了200欧电阻,这是多此一举 ...

真正的原因是运放 能处理电流的能力太小,扩大电源范围后,改善了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电路,应该是要加一级 三极管,即可以改善运放驱动能力的问题,同时也避免有过大的电流进入运放,导致两侧运放的温升不一样,影响精度。

网友(2020-12-22):
HCNR手册里面的4-20mA输入输出电路没有看懂,来这里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