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投影上打枪的游戏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7-26):
两个投影,弧形幕布,用枪可以打中屏幕上的动物,什么原理?

网友:
跟电子白板一个道理

网友A:
不是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你搜索下红白机+枪

网友:
这个虽然不知道原理, 但是应该不难理解吧. 理解成无线鼠标, 够简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你搜索下红白机+枪

那个技术是在技术局限下妥协之举

用户使用上有闪屏现象.

在现代技术下,

应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

比如图像识别.

或者是特定颜色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技术是在技术局限下妥协之举

用户使用上有闪屏现象.

有必要这么高端吗, 我觉得类似无线鼠标就很好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原来的公司做过这种大游戏机。 幕布后面装有多只红外大灯,枪眼里有只摄像头,镜头有红外滤光片,电脑采集这个视频信号再处理就得到座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你搜索下红白机+枪

完全不是一种技术好吗?别误导人。

网友:
后面一个摄像头+红外线发射枪也能实现

网友:
红外激光+高速摄像头.
勾钣机时,激光亮点时间大约4ms左右,所以人眼较难看到光点.

网友C:
我有朋友在做9D守猎游戏推广,带上眼镜,更爽!

网友:
这东西最近很流行嘛,看到很多商场都有这东西

网友:
我也在小孩玩的地方看到了

网友:
游戏开始的时候还要打靶校准一下

网友:
没看清枪,应该是飞鼠

网友:
商场好多打枪游戏

网友:
wii 摄像头原理,可以自行脑补

网友:
射击发红外, 摄像头捕捉红外光斑

网友:
感觉是个很老的技术

网友:
这个真不懂,究竟是什么技术

楼主:
红白机打crt电视的那个原理我懂,感觉不是那个原理,

网友:
昨晚到体验了一下,感觉挺好玩

网友:
WII游戏机,红外原理

网友:
这种游戏可以十来个人同时玩的,同求高手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朋友在做9D守猎游戏推广,带上眼镜,更爽!

9D ????
中国人总是走在世界前列,什么Mp5,Mp6啥的都有,能普及下是哪9D不?

网友:
记得小时候玩的红白机和CRT黑白电视机玩那个打鸟的让狗去捡的游戏, 拆过那把枪,记得里面有块小电路板,有个红外发射管,前面有个红色的放大镜, 也不知道是啥原理, 求科普

网友E:
作者:Alex waker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32899950/answer/5584586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这是一个八位元时代就有的周边,可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它的运作原理。那就是「光线枪」。
  自从VR COP上市以来,光线枪又受到大家的重视了。许多人都问一个问题,电视机没有感应器,那如何接受光线枪的讯号呢?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著我,不过多亏VR COP发行之赐,我从一本日文杂志看到了枪的原理,才恍然大悟。原来接受讯号的是枪不是电视,所以玩光线枪的GAME时不必在电视上加装感应器。也因此就想写本文,以服务玩家。
  以下以三点来说明光线枪的原理:

  一、电视机的成像原理。
  大家可能会奇怪,前面已经说了感应器不是电视而是枪,那为何要谈电视的成向原理呢?这个原因可大了,因为光线枪能知道要射击的目标的座标,全靠现行的电视(交错式萤幕)的特性而来。
  大家都知道的一点,电视讯号是一条条的扫瞄线所组成的。以目前三台为例,三台的讯号是512条扫瞄线。那这512条线是如何来的?那是电台把讯号一条条的送过来(因握微波不可能送整个画面,就算它的频宽很宽那也只能提高资料量而已)而512条就是一个画面由512条线组成的。而每秒钟中电视要送出30张画面,也就是说电视的电子枪的频率是512*30/秒(这是三台的讯号)不过一般的电视都比这个数字大。如下图:

  ╭——————————————╮
  │→→→→→→→→→→→→→→│
  │→→→→→ │
  │ │
  │ │
  │ │
  │ │
  │ │
  ╰——————————————╯

  它是由左向右,由上到下一条条的由电子枪送出来的。黑白电视只要送出亮度资料,而彩色电视还要送出三原色的的资料。而萤幕为何会亮,那是由电子枪送出的讯号打在营幕后的萤光材质上,萤光物质受到辐射线的照射,就会发光了!
  由上面可以知道,宽萤幕和大尺寸电视为何比较贵了。因为电子枪振动的振幅比较大的缘故。而高画质电视更贵的原因就是因为振动数远高於一般电视的缘故。而利用这种特性,光线枪就能知道我们射击的目标的座标值。

  二、光线枪如何知道我们射击那里?
  这下到重点了。在光线枪里有个感应器,这个感应器只接收特定频率的光线(肉眼看不见的)而游乐器送讯号到电视时,就在每个dot后面加上一个dot的光线枪用的讯号。而光线枪里有个计时器,当每个画面第一点的讯号送出时(这个讯号由游乐器提供)计时器就开始计时,当感应器收到讯号时,计时器得到受信的时间,再由这时间就可算出座标了。(有点难吧!)如下图:

  ╭——————————————╮
  │→→→→→→→→→→→→→→│
  │→→→→→→→→→→→→→→│
  │→→→→→→→→→→→→→→│
  │→→→→→⊙ │
  │ │
  │ │
  │ │
  ╰——————————————╯

  讯号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发出时会用掉时间(虽然非常短)当枪对准⊙时,特殊频率的光由左上角出发当它到⊙时,感应器收到讯号计时器就把时间记下来,如此游乐器就能知道座标了。所以只要枪口指著萤幕,电脑就知道座标了。
  而有人可能会奇怪,那萤幕的大小没影响吗?程式难道会因萤幕而修正吗?答案是不必,因为程式是根据扫瞄频率来算的。所以大小萤幕只牵涉到 dot和dot间的间距,和频率无关。而以上的动作向VRCOP每秒要计算30次。也因此枪里面的计时器越精确(最小时间单位月小)那枪的准确度越高。所以VR枪的台制品准确度极差(放在萤幕前也会打偏)就是因为计时器的IC不好的缘故。这就是VR枪原版的不便宜的缘故。
  而我们扣扳机时枪为何知道打那里?那很简单。枪的扳机本身是个开关,当按下时,游乐器会送出另一个讯号(枪也能收的,我们会发现萤幕会闪一下)座标的算法还是和上面一样(其实对程式而言更简单,因为它只要算这一瞬间的资料就可以了)。
  由以上的介绍,各位应该对光线枪有所了解了吧!

  三、关於光线枪的问题。
  光线枪为何不能再投影电视和液晶电视上使用?
  因为投影电视和液晶电视得成像原理,和一般电视不同。它们不是用扫瞄线成像的方式,所以光线枪无法计算座标,因此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9D ????
中国人总是走在世界前列,什么Mp5,Mp6啥的都有,能普及下是哪9D不? ...

跟你的理解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叫法.
椅子动作加一个D,喷水加个D,喷气加个D,想多少个D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者:Alex waker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32899950/answer/55845862
来源:知乎

涨姿势了!!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原来玩的那种学习机会玩坏电视,学习机只是发送视频信号给电视的,

可是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总是容易坏

网友:
科普了!挺好创意!!

网友:
是要监测特殊的光信号,通过计算扣动扳机和开始一帧的时间差,计算坐标,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现在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十年前警用的靶场里面的用的是激光识别,枪里面有激光发射器,每把枪的激光波长不一样,投影仪里面有摄像头,摄像头前面有滤光镜,只能通过特定波长的光,这样就能捕捉到每把枪击发时在屏幕上的光点,通过软件计算出坐标,然后跟画面中的目标比对,就能知道射中哪里了。
警用的靶场还有实弹射击的,能把屏幕打烂了,过一段时间就要换幕布。
另外两个投影融合这个技术也是早就有了,以前军用的有三个屏幕融合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运算量很大,所以那个融合的机器是FPGA搞的专用的。

网友:
游戏机上玩过打乌鸦

网友:
我看到的是用投影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9D ????
中国人总是走在世界前列,什么Mp5,Mp6啥的都有,能普及下是哪9D不? ...

物理学家说世界是10维的,所以……
如果真能10D就能穿梭时空了
高科技项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