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驱动0.96寸的IIC接口的OLED求助

楼主(2016-07-26):
最近在学习AVR单片机,自己在写IIC驱动0.96寸的OLED时总是不成功,自己试了硬件IIC和I/O口模拟的IIC都没法使屏幕点亮,弄了两天都很郁闷了。现在有如下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用过的大神:
1、用硬件IIC时,初始化用的一系列控制操作数在哪里去查阅,比如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2、在初始化IIC之前,也就在初始化一些控制寄存器的值之前都会做延时,这个延时时间怎么设定,多久合适;
3、在用I/O口模拟IIC时,初始化端口时是不是要将PC0和PC1定义为输出口,而且如果定义为输出口的话,端口第一次赋值时是该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4、无论在用硬件还是软件IIC时,是不是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将SDL和SCL线拉高,在我使用程序时,我看到我的开发板并没有接上拉电阻,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附上我的程序,各位做过的能指导小弟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有硬件SPI的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SPI的要不

嗯,谢谢了,能发我一份吗,我QQ2368249089

网友:
我有SSD1309驱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