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作图]请教风机蜗壳的绘制

楼主(2016-07-26):
已有风机的部分尺寸参数,为了设计其外壳(先大体弄下,然后去请教公司里做结构的同事,或请坛里的机械大师点评),先规划一下结构。
结构制约着我的传感器安置位置,所以,不先做电路板了。

好了,言归正传,风机部分结构尺寸(很不详细,安装孔都没画出,等风机到了再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渐开线的?

楼主:
不懂这个,百度了些画法,但是没有找到已有尺寸图画蜗壳的,或者这个图标的参数和示例对不上

网友A:
拍张照片,PS处理,调整尺寸,再转成矢量
另外,这种风机噪音相对小一些,做新风净化空间排布更容易,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PS处理,调整尺寸,再转成矢量
另外,这种风机噪音相对小一些,做新风净化空间排布更容易,就是 ...

嗯,主要是我买的俩风机便宜,二手德产,2个包邮400(重物)

PS: 拍照需要用马赛克板校准的

再PS:官网查了资料,风机用的无刷电机,自带驱动器,调速很方便。噪声,试试办法看能不能解决,如果难弄就装阳台了

网友:
圆的渐开线

楼主:
怎么绘制呢?网上有一个小正方形定点做圆心的,还有4个不等长正方形的画法。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根据图纸中的数据,计算小正方形边长,以及那4个半径

网友B:
原理就是把圆柱绑一个绳子,然后用力拉直绳子,保持绳子绷紧,手绕圆柱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把圆柱绑一个绳子,然后用力拉直绳子,保持绳子绷紧,手绕圆柱旋转 ...

你就把我当机械和数学小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买带蜗壳的版本

????????????
我买的就是带蜗壳的,这个就是风机的外形(含电机、蜗壳、浆、控制器)

网友D:
楼主不会想自己做一个这种外壳吧  单独做个壳估计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想自己做一个这种外壳吧  单独做个壳估计不便宜

……很明显不是,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E:
真牛 用英文版

楼主:
哈哈,直接从PDF搞到CAD里面,就是这个缩放比例需要调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牛 用英文版

现在e文系统和软件已经用习惯了;e文字体对像素要求不高,看着漂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e文系统和软件已经用习惯了;e文字体对像素要求不高,看着漂亮些。

中文版的我还有很多功能不熟悉甚至不会用 更不能用英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