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TMEL的单片机还有优势吗?还想去学习一下

楼主(2016-07-27):
现在ATMEL的单片机还有优势吗?还想去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是ATMEL吗?名字都打错还想学好?

现在基本没有优势了,除了老产品在用,估计其他地方很少用了。不过我觉得AVR比STM8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ATMEL吗?名字都打错还想学好?

现在基本没有优势了,除了老产品在用,估计其他地方很少用了。 ...

是的,多谢提醒,但是觉得在价格上还有点优势,相对PIC的来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多谢提醒,但是觉得在价格上还有点优势,相对PIC的来说。

价格上也就敢和PIC比比优势了!

网友C:
ATMEL稳定,引脚的电流驱动也不弱,建议入手
学单片机就是学接口,这是整个嵌入式对我来说的感觉~~~SO,无论学哪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接口是一样的,只要有就行了~~~
入门,学习嘛,挑喜欢的就行了,不需要对比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上也就敢和PIC比比优势了!

比如选用 ATMEGA168PA-AU 这芯片,JLC报价100个4.85,但是要找款差不多的PIC的都比这个贵。

网友:
俺们还一直在用,从ATMEGA8到UC3A,UC3B系列,看你要用在什么场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L稳定,引脚的电流驱动也不弱,建议入手
学单片机就是学接口,这是整个嵌入式对我来说的感觉~~~SO,无 ...

其实也就熟悉一下就会用了,主要没用过这个的编译软件,看上一款 ATMEGA168PA-AU 发现还可以,就怕到时断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51了,AVR还需要学吗?

也要学习一下吧,开发软件都不同

网友E:
最便宜的实用8位单片机开发板:arduino uno,不到20圆。最便宜的实用cortex m3开发板arduino due,60圆整。taobao量多价廉。。。atmeltudio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便宜的实用8位单片机开发板:arduino uno,不到20圆。最便宜的实用cortex m3开发板arduino due,60圆整。ta ...

一片0.89元的stc+ 电脑串口(sp232 或几个三极管),,更便宜,搞定

网友:
AVR好学  自己用和做小产品都不错

网友:
楼主如果你的一年的用量在KK级别的,那要考虑下价格,如果一年也用不到万把片的,用自己认为资源,价格最均衡的吧,说实话坛里的人跟风比较厉害,都一个尽的推荐ST的芯片,不管人家是什么项目,我们公司一直再用M64,M128都十多年了。

网友:
入门可以。

网友:
看做什么应用吧,AVR的烧写麻烦些,还需要配置熔丝位,FLASH也不大。  目前习惯了ST,批处理做一个jflasharm.exe,小批量烧写比AVR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熟悉一下就会用了,主要没用过这个的编译软件,看上一款 ATMEGA168PA-AU 发现还可以,就怕到时断 ...

价格波动是有的,正规渠道断货从来没有过。

网友:
如果想耐操,就选atmel的,否则,可以选st

网友:
我们公司在用atmel的sam3 sam4系列

网友:
ATMEL已经被微芯收购了,价格要涨,给PIC让路。

网友:
想当年,AVR大涨,嗯嗯

网友:
性能好,价格贵,买不到 。当然我是说ARM核的。AVR核的性能也很好,价格可以

网友:
如果是初学,AVR是首选,特别耐造,输出口短路一般不会坏片子,甚至电源接过12V也没坏,比PIC皮实的多。如果对单片机比较熟悉了,建议还是STM8和STM32,毕竟是新东西,速度快,功能多,应用面更宽,价格也有优势,也不怕断货。

网友:
初学还是51不论资料和货源都比AVR多的,AVR性价比不高(相当低),如果是闲的蛋痛的人学AVR无所谓了。建议从STM32入手,开发板资料满开飞,价格也低,买个二手开发板也行。

网友:
学习,要优先考虑资料全不全,最好能跑uCOS系统,仿真编译方不方便,
不需要MCU的资源太多,主要还是要学跟外部资源打交道,这样更能深入些。
而且做单片机的一般还要懂得硬件的,会电路图这些。

网友:
51会了,stm32就好了,资料超级多AVR还是算了吧没必要怀旧的

网友:
切菜是用什么刀好呢?    其实切菜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F:
AVR用了十几年了,M48淘宝上很多翻新的。1.5元左右。使用上和新的区别不大。
国产兼容AVR的LGT片子性价比不错,兼容MEGA328的LGT8F328D,价格2.8元。
还有1.2元的8F88D,封装类似STM8F103F3P6,这个片子我已经开始用在一些功能比较简单的电路上了。
LGT目前的缺点是AD精度和稳定性没法和AVR比,不过一直在改进,后面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推荐个navota价格非常偏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AVR用了十几年了,M48淘宝上很多翻新的。1.5元左右。使用上和新的区别不大。
国产兼容AVR的LGT片子性价比不 ...

当小白鼠的感觉如何?

网友:
PIC怎么样?

网友:
推荐stm8,或者stm32···n年前学习的avr。后悔了,应该早点学st的芯片··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做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AVR用了十几年了,M48淘宝上很多翻新的。1.5元左右。使用上和新的区别不大。
国产兼容AVR的LGT片子性价比不 ...

LGT现在还生产吗?

网友:
楼上哥们何出此言。
LGT公司不但有兼容AVR的单片机,现在还在主推兼容PIC的7毛钱的LGT8F684,SOP16封装的。
LGT8F88D=1.2元,LGT8F328D=2.8元,LGT8F684=0.7元。
这三种型号一直在不断改进。

网友:
见过几家做医疗器械的用的是AVR,比较稳定

网友:
手头几个小的东西用ATTINY的单片机比较多,低频宽压,锂电供电可以用个把月

网友:
avr确实好用,性价比高,抗干扰能力强.现在不敢用了.主要原因是很容易被破解,如一片64A,300元就被搞定了.

网友G:
同样的疑问,现在如果做光伏和电机控制,用哪些芯片的多?如果想学,学哪种好?PIC,ST?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疑问,现在如果做光伏和电机控制,用哪些芯片的多?如果想学,学哪种好?PIC,ST? ...

TI的28xx或者28XXX是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的28xx或者28XXX是主流

嗯,德州仪器DSP芯片。

网友:
我觉得AVR性能不错

网友I:
AVR与PIC最大的优点是带真正的EEPROM,
MSP430带铁电更贵,
还有哪些单片机带真正的EEPROM吗?

网友:
microchip 买 atmel干啥用呢     这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AVR与PIC最大的优点是带真正的EEPROM,
MSP430带铁电更贵,
还有哪些单片机带真正的EEPROM吗? ...

AVR的EEPROM不可靠

网友:
我认为 学AVR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去看马潮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虽然工作上几乎都没用过AVR 但还是时不时要去翻一下那本书,那些思路 太好用了

网友:
最早用的就是AVR mega系列,
8,16,128都用过,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价格概念,
觉得好用就用。
现在要考虑价格、货期等等,
烦哦!

网友:
现在散新的AVR也还可以,价格便宜,一两千片的量基本上没发现坏的,还说的过去。

网友J:
AVR很少用不知怎样,S丅芯片价钱便宜购买方便,但IO口真不耐操,一不小心就损坏,表现为损坏的IO口输出异常,程序运行正常,芯片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J:
AVR很少用不知怎样,S丅芯片价钱便宜购买方便,但IO口真不耐操,一不小心就损坏,表现为损坏的IO口输出异常 ...

AVR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经常是出了状况你觉得IO应该已经损坏了,结果还很坚挺。

网友:
单纯性能来说,AVR 那是相当的耐搞。

网友:
avr的时代基本过去了

网友:
avr  估计不少人被之前的一波缺货搞怕了

网友:
还不错的,可以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ATMEL吗?名字都打错还想学好?

现在基本没有优势了,除了老产品在用,估计其他地方很少用了。 ...

呵呵,人家哪里又打错了,未必atmel这个词是你创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呵呵,人家哪里又打错了,未必atmel这个词是你创造的?

楼主后来直接改了标题又没有说明好吗。这导致后来看贴的人看到评论不知所云,这是违反版规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直接改了标题又没有说明好吗。这导致后来看贴的人看到评论不知所云,这是违反版规的。 ...

哦,好吧,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好吧,不好意思

没事,河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