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的蓝牙sd好坑爹啊 那个ble_nus_string 只能发送字符串..

楼主(2016-07-27):
在那个提供的softdevice里 也没找到可以发送字节数组的  函数。
只能发送string?

网友A:
额,官方SDK的例程大把发by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官方SDK的例程大把发byte[]的

你说的那个是基于蓝牙softdevice的吧?  我现在是数组数据都可以发,除了有0的情况,前面的可以发出去,后面的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官方SDK的例程大把发byte[]的

你可能是讲的是  设置属性值啥的,  我这边要大量数据传输的应用,用的是蓝牙串口范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是讲的是  设置属性值啥的,  我这边要大量数据传输的应用,用的是蓝牙串口范例 ...

数据包长度有限制的,ble包本来好像最大32,我们能用的好像最大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官方SDK的例程大把发byte[]的

解决了   上位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包长度有限制的,ble包本来好像最大32,我们能用的好像最大20

上位机数据处理用了  字符串函数。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