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多个摄像头的切换开关

楼主(2016-07-27):
我现在有好几个摄像头(CSI接口),我现在想把这些摄像头的接口都接在fpga上,然后由fpga作为开关来选择到底哪个摄像头作为输入,fpga能实现这个功能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莱迪斯的可以用

网友B:
lattice现在的方案只能做2路切换,4路切换的工程样片这个月刚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莱迪斯的可以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tice现在的方案只能做2路切换,4路切换的工程样片这个月刚刚出来。

我也刚刚看到了这个芯片,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ttice现在的方案只能做2路切换,4路切换的工程样片这个月刚刚出来。

这个厂的fpga芯片封装很多bga的间距特别小,焊盘孔径也小于0.3,国内有地方能做打样吗?

网友D:
用任一种fpga 都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任一种fpga 都可以轻松实现.......

列几个看看?

网友:
一个FPGA 一个SDRAM   我觉得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E:
最垃圾廉价的民用技术的性能,已经远不是一般工业元件能达到的,FPGA的接口速率玩不转800MHz的LVDS

用模拟开关试试行不,74CBT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厂的fpga芯片封装很多bga的间距特别小,焊盘孔径也小于0.3,国内有地方能做打样吗? ...

高精度板打样,首选兴森快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垃圾廉价的民用技术的性能,已经远不是一般工业元件能达到的,FPGA的接口速率玩不转800MHz的LVDS

用模 ...

lattice对付800Mbps的lvds跟玩一样,,你对现在cpld的技术了解太落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attice对付800Mbps的lvds跟玩一样,,你对现在cpld的技术了解太落后了。

有没有入门级的  淘宝好买的   能跑mipi CS2的CPLD推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入门级的  淘宝好买的   能跑mipi CS2的CPLD推荐呢

说起来太复杂了,主要是要计算带宽。

网友:
不知道楼主采集csi的信号是用什么器件实现?fpga?还是专用的解码芯片?cpld只是用来做信号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