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07网络芯片换成LAN8720软件如何修改?

楼主(2016-07-27):
参考STM324xG_EVAL(STM32F407) ,原来网络芯片为DP83848,换成RMII接口的LAN8720软件需要修改哪里啊?
软件参考了STM32Cube软件包下该EVAL板的示例。
看到:stm32f4xx_hal_conf.h上有一些宏定义

STM32Cube_FW_F4_V1.12.0\Projects\STM324xG_EVAL\Applications\LwIP\LwIP_HTTP_Server_Socket_RTOS

网友A: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 用的就是8720

网友:
帮顶下同关注,楼主大概想知道怎么改而不是拿来主义!!

网友:
帮顶,我在F7上改也还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 用的就是8720

谢谢!我参考看看

网友:
注意下phy地址即可, 其它不用任何修改

网友(2016-11-28):
MII和RMII接口 初始化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2019-04-12):
改好了吗?求分享

网友:
现在只说配置,需要注意芯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即可。

网友:
phy基本通用的  注意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