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钢网层为什么有些焊盘没有生成钢网的孔

楼主(2016-07-27):
用的eagle,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为什么在预览的时候看到的有些焊盘并没有生成开孔。

是焊盘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默认不开孔么?哪里设置这个极值呢?
可是旁边有些很大的贴片元件的焊盘也没有开孔呢。

网友:
看下焊盘属性是不是一样的,或者层设置有没有问题,是否在同一层???

网友:
检查下封装

网友:
估计是封装的问题,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