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3个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电源,请问这2个变压器作用及选型

楼主(2016-07-27):
公司项目上要用到超声波,功率不大,小于10W,频率大概30多KHz。
今天在网上看了下超声波的资料,大概了解了是如何产生超声波的,对于详细的技术细节还不清楚,所以问的问题比较菜,请见谅!这2个电路板是买来研究的,左边是40KHz,20W的,右边是30KHz,50W的。
左边的我空载测试输出186V交流,接上换能器输出230V交流;右边的空载输出345V交流,由于配对的换能器坏了,没有测带负载的输出电压。
详细观察这2个电路板,布局走线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2个变压器外观上不同,另外每个PCB上有3个电位器。

我猜想的是这2个变压器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就是决定了功率;至于频率应该是有3个电位器来调节的。
由于对这方面不了解,只是猜想。
这2个变压器应该不是普通的变压器,请了解的朋友普及下这2个变压器的作用,以及选型。
图片右边中部有个黑色的长方体元件,无任何标志,底部是单列8个引脚,不知这货干嘛的。

下面这张图,是我把公司的超声波洗板机拆了,也一起看了看。
这个是交流220V供电,上图是直流24V供电。
这个电路板空载无输出,接上换能器,输出交流1100V,的确是1100V,我用万用表测的。
为了测这玩意,我搞坏了一个示波器的表笔,事先没想到电压这么高。
这货在输出端也有2个变压器,感觉这个的原理要简单些。
但是输出电压实在太高了,我在想,是不是把输出的2个变压器换了,输出电压是不是就变了?没搞清楚这个是如何调节输出频率的。

第一次搞超声波,有点摸不着方向,请各位大神赐教,普及下知识或者方案。有人说超声波就是一个逆变器。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头需要升压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头需要升压驱动的

是的,第一组图片是输入直流24V,输出是200多V。
第二组图输入是220V,输出是1100V。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原理就是先产生一个高频的小信号,再把这个高频小信号放大,就能够驱动换能器了。

网友B:
可能是谐振的,震子是谐振部分来的,不是直接驱动像喇叭一样的。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和咱的开关电源一样的原理但区别在于:
1,驱动频率定在了上述的指标频率上;
2,变压器次级绕组匝数多于初级,因为功率不大几十瓦,所以线径应该也不粗,但因为高频的趋肤效应,所以可能用了高频绕法。
3,输出不用整流,与换能器形成谐振,没有换能器就几乎不工作,需要反馈的部分做个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谐振的,震子是谐振部分来的,不是直接驱动像喇叭一样的。

的确是谐振,换能器相当于一个电容,相当于一个LC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和咱的开关电源一样的原理但区别在于:
1,驱动频率定在了上述的指标频率上;
2,变压器次级绕 ...

对变压器没研究,请问这种变压器市场上能否买到?还是需要自己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变压器没研究,请问这种变压器市场上能否买到?还是需要自己绕?

深圳大把这种高频变压器厂 ,都是订制的。你提供匝数,股数,线径,线类型,第几层,要多大骨架,他们会按你的要求做好的。至于漏感就看他们的工艺了。

网友(2017-03-07):
引用 楼主:
对变压器没研究,请问这种变压器市场上能否买到?还是需要自己绕?

请问,现在变压器的问题,你们搞定了吗?有合适推荐厂商不?
我现在也搞一个40K,600V的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一个变压器升压直流  一个变压器输出频率驱动  跟正弦逆变器一样

网友(2020-03-12):
跟超声波熔接机上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