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M1875带音调的功放电路

楼主(2016-07-27):
功放原理图如图所示:

图中C01没有标明容值,那应该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A:
粗估应该在332-392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估应该在332-392之间

怎么估算的,能详细说一下吗?不清楚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估算的,能详细说一下吗?不清楚这个电容的作用

就是一个低通+高通滤波,左边低通,右边高通,用电位器调节分压比来调节高低音音调。C01应该是配合C02一起将低通滤波中的电位器两端高频信号短路,这样低通滤波中的高音就被固定衰减到了10/11.5,目测可以取333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低通+高通滤波,左边低通,右边高通,用电位器调节分压比来调节高低音音调。C01应该是配合C02一 ...

好的,多谢了

网友:
我實際應用的SCH如下,太久了我都忘記計算方法了.基本上電位器的上下臂串的電阻值與電位器的全阻值的比率決定提升/衰減量(如下基本是10倍).上下臂的電容與電阻一起決定調整的頻率.

如下是實際測試結果

注意,低音有加入High Pass Filter,並且是隨輸入信號大小變化而變化,因此,請不要看High Pass Filter的部分.

网友A:
頂肺啊,再次確認了一下,樓主的圖有一些問題.
樓主位的是衰減式的音調電路,VR應該用A型的.我上面的圖是反饋式的,用的VR是B型的.
衰減式:VR用A型,上下臂的電阻值不對稱,電容不對稱.
反饋式:VR用B型,上下臂電阻對稱,電容對稱.
如下是我用過的衰減式的音調線路.提升/衰減6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頂肺啊,再次確認了一下,樓主的圖有一些問題.
樓主位的是衰減式的音調電路,VR應該用A型的.我上面的圖是反饋 ...

太感谢了,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9-07-28):
汗,新手,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