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两个IP,其中一个总掉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28):
如题,现在有一个项目,一台主机运行时,需要将这台主机上设置俩IP,IP地址A要通过交换机A、路由器A与外网进行通信,IP地址B作为监控,监视A地址的活动,IP地址B 的数据要通过交换机A,但不通过路由器A,它有自己的路由器B。实际链接时,B地址总掉线,如何解决?大神们指教啊!!

网友:
画个拓扑图来说明下, 没太看懂楼主的意思。   猜的解决方案:主机双网卡 、  VLAN

网友:
普通的电脑系统不支持多网卡负载平衡, 只会从其中一个有外网的ip出口, 其他ip都只能在内网访问

网友A:
记得是编辑ARP表,在程序中查询ARP并指定响应数据从哪个网口或IP发出去 。
这个是我六年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编辑ARP表,在程序中查询ARP并指定响应数据从哪个网口或IP发出去 。
这个是我六年前写的:

谢谢,这纯属组网,下面是网络拓扑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纯属组网,下面是网络拓扑图

windows的网络处理多网口确实是有些问题的,发送数据时经常会默认从其中一个网口或以其中一个IP出去,从而造成不能访问另一个网络。
可行的办法是把目标地址添加到对应的ARP列表里,在应用程序中根据ARP列表指定从哪个网口出去。

网友B:
1.你确定你的程序数据收发和监控绑定对了相应网卡的ip?2,可不可以不用那个交换,直接a地址到a路由,b地址到b路由,然后2个路由用跟网线练一下,然后写个转发规格。a路由收到的ip a的数据拷贝转发一下ip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确定你的程序数据收发和监控绑定对了相应网卡的ip?2,可不可以不用那个交换,直接a地址到a路由,b地址 ...

回复1,我们自己没法写应用程序,只有组网。网络B上只有现成的应用程序。
回复2,主机A、主机B、交换机,路由器A的位置是固定的,不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网络处理多网口确实是有些问题的,发送数据时经常会默认从其中一个网口或以其中一个IP出去,从 ...

忘了说一下,主机A的系统是win2000。你说ARP列表,指的是哪儿的?谢谢指导

网友:
双IP的话,一般认为需要配置静态路由,也就是哪些地址走B网络,哪些地址走A网络。
或者给接口指定不同的权重

网友:
主机A装双网卡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如果网络只是逻辑隔离,就OK了, 不过不能DHCP获取IP了,
如果想要物理隔离 192.168.1.0 和   192.168.2.0  并且能 DHCP获取IP的话, 在交换机设置VLAN。

还有你确定 ip是 1.1.1.1 和  2.2.2.2?  最好用 192.168.0.0 或者 172.16.0.0 或者 10.0.0.0 网段, 这个是专门留给局域网使用的。

网友C:
通过静态路由表解决

网友:
12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静态路由表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