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进入休眠后断电电脑不会被关机?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7-28):
我家一台式电脑,包括路由器音响,都是通过一个定时开关来控制的,每天晚上1点断电,早上9点开启,电脑的系统是WIN7,华硕主板,海盗船的800W电源。
然而我不止一次发现一个问题:
经常电脑没有关,电脑是在一个时间段没有操作的情况下进入了休眠模式,有时候没注意,就没有关机。然而,第二天定时开关开启后,直接按电源开关就唤醒电脑了,电脑竟然还是在昨天那个进入休眠的前的状态。已经是有好多次这种情况发生了,我确定定时开关没有失效,路由器天天都是关闭。难道电脑休眠的情况下可以不消耗电,有这么牛逼?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休眠是保存到 硬盘的 hiberfil.sys的..所以断电不影响
睡眠是保存到内存的, 不能断电

至于自动休眠, 是电源管理设置是   多少分钟 无操作 自动进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是保存到 硬盘的 hiberfil.sys的..所以断电不影响
睡眠是保存到内存的, 不能断电

我也没注意是休眠还是睡眠,反正是WIN7的默认设置没有修改过,用键盘任意键就可以唤醒的那种。

网友B:
早就有拉
到了WIN7,分成3种方式

STD  休眠    保存到硬盘 ,台式机常用    --这个当然不怕断电了
STR  睡眠    保存到内存,笔记本常用  ,断电就丢失

STD+STR  混合睡眠  笔记本常用 ,  没断电唤醒从RAM启动,断了电开机从disk影像(hiberfil.sys)启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拉
到了WIN7,分成3种方式

WINXP 就有了.............我上一台笔记本, XP,  从来不关机, 都是休眠

网友:
把休眠与睡眠弄清楚就好

网友:
可以弄个计划任务,1点断电前关机;
进入混合睡眠后断电不会有影响,防止有软件阻止睡眠,比如影视,音乐等;

网友:
金牌电脑新手

楼主:
电脑新手肯定不是,只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台式机的休眠,想着台式机断电了,再重新上电,电脑还没有关机,挺奇怪的。

网友(2016-09-23):
这功能很正常,经常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