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110x短距离通信(<5m),怎样抑制多径干扰或障碍影响?

楼主(2016-07-28):
从调制,或编码入手?
谢谢赐教。

编辑说明:精确字眼
——————
大家表示看不懂,我补充描述下:

工作在433M,设备距离很短,但障碍物和其他设备不少,
而单频点调频技术容易受障碍产生的多径效应影响,通信会不稳定。

楼主:
TI有份文档AN085,涉及到了一些办法。

网友:
看不懂这是在问什么?是要让传输距离小于5m,还是传输距离要加大?

网友:
同样看不懂。。。

网友:
功率调到最小 应该能满足 小于5米

网友:
发射功率调低

网友A:
是不是想问信号的反射信号对原始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问信号的反射信号对原始信号的影响

不是。想问怎么减小由此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