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机械小白,请教风路设计

楼主(2016-07-28):
由于目前买的风机体积较大,放弃吊顶安置,准备放在厨房,占一个橱柜的空间(检修、换过滤芯也方便多了)

目前,打算设计的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中间菱形为全热交换芯, 边长16cm*16cm, 厚度与下面的高效过滤芯适配, 57.6cm(买纤维膜自己组装);
高效过滤芯是FFU标准尺寸 575*575mm,尺寸大意味着风阻小、通过相同风量时,更耐用,确定就是占用空间;

另一种方案是,过滤芯和热交换各自独立放置;哪种更好呢?

网友A:
这是做哨子吗?90度转下不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哨子吗?90度转下不是挺好

旋转哪个东东?

网友:
两个90度对着吹可能会加噪声

网友A:
看到了,中间菱形为全热交换芯,不是直接吹的,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中间菱形为全热交换芯,不是直接吹的,当我没说

嗯嗯,两路风是隔开的,通过纤膜做湿热交换。

网友B:
成都做热交换  应该实测下效率
在内外温差很小的情况下
在湿度很大的情况下

成都基本两种都占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都做热交换  应该实测下效率
在内外温差很小的情况下
在湿度很大的情况下

就是这种环境,才比较适合全热交换啊

PS:按德国全热新风机的指标,效率≥75%。
但是,我用的全热交换膜,不知道哪产的,应该算是国产,效率估计没那么高。

网友B:
忘记了是在哪看到过,好像是松下
温差超过20度   热交换效率在50左右,
温差越大,效果越好

成都怕是难出现室内外温差20度的情况哦

持续关注这个帖子,我今年给所有房间安装的松下带PM2.5的换气扇  700+一个

网友:
看你最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是在哪看到过,好像是松下
温差超过20度   热交换效率在50左右,
温差越大,效果越好

松下,全热交换,官网貌似标的指标也是 75%。
这个是原理,  全热交换,并非仅仅是内能互换
http://www.shushi100.com/article/xitong/article-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