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net Chart控件,鼠标显示曲线值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28):
各位坛友,
最近做C#程序,做到曲线处理这块,使用Chart控件。曲线例子如下图:

现在的问题是:鼠标移动到Chart上之后,需要实时显示3条曲线的X,Y值,像我画的图那样。
现在我只能显示一条线的值,不能同时显示3条线。

求助各位坛友。附件是我的显示1条线的代码。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标题是C#, 代码又是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C#, 代码又是VB

sorry, 代码是我下载的。
大侠,我的问题您遇到过没?

网友A:
好像没有直接访问 xValues的函数, 你可以用循环把一个series的所有 xvalue 导出来到一个数组里面,
然后根据鼠标移动指到的 datapoint 的 xvalue, 查到其在 xValues数组里面的位置, 知道了数据点的位置, 就可以读出所有的series 对应位置的数据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直接访问 xValues的函数, 你可以用循环把一个series的所有 xvalue 导出来到一个数组里面,
然后根 ...

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