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算购买示波器,求推荐

楼主(2016-07-28):
公司老旧的示波器已经不能满足测试要求了,打算购买一款新的示波器,有一些要求,想请老司机推荐一下合适的产品。
性能优先,然后兼顾价格。

要求如下:
1. 模拟和数字混合示波器,数字通道大于4路,模拟通道4路
2. 模拟4通道,完全隔离;
3. 模拟带宽200MHz可以;
4. 采样率1G或者以上;
5. 除了四个标准探头外,可以选配配件,主要的是一个有源高压探头,带隔离,测量电压2400V以上;

谢谢推荐!

网友A:
哇咔,这个很贵很贵了

网友B:
普及的多通道分离的没有见过;不过听说过有隔离探头

网友:
混合示波器很牛B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及的多通道分离的没有见过;不过听说过有隔离探头

不考虑探头隔离,因为我这边的测试牵涉到IGBT驱动信号,必须要求隔离,不然相互干扰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拿错了非隔离探头,测试过程中可能会有问题,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示波器通道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咔,这个很贵很贵了

先性能,后价格,如果价格实在接受不了,然后只能在一些指标上妥协。
问题是我得先有个参考型号。

网友:
仪器投入的资金大概在10~100万?

网友:
羡慕,这种示波器要多少米?

网友C:
晕,别的感觉都还好说,四通道完全隔离是什么意思?如果指地线,信号线全隔离,恕我真的没有推荐的。
倘若只是其他条件,基本上一线大厂keysight,泰科啥的1万多的参数都够你用了。
有源高压探头不是标配,得自己掏钱买了。也是不便宜的。

网友:
差分探头即可

网友:
这个够用不

网友:
很拽的设备

网友:
东西很好,敢问多少银子?是不是通道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别的感觉都还好说,四通道完全隔离是什么意思?如果指地线,信号线全隔离,恕我真的没有推荐的。
倘若 ...

因为IGBT驱动都是完全隔离的,如果这四路通道在内部共地,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不隔离啊,另外你这逻辑部件没配?MSO是含有逻辑部件的

网友:
泰克/Tektronix混合信号示波器MSO2024B 4通道200MHz 1GS/s彩屏

网友D:
隔离探头都是额外选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探头都是额外选购的

我听说有示波器本身带隔离的

网友:
我用过tek四通道隔离的示波器,只不过是低端示波器。
我觉得不如普通示波器加差分探头好用。

网友E:
是有通道隔离的示波器,以前用过这玩意,好像是泰克的机器,忘了型号了,用起来很爽呀,220V的板子也是随意测的,当时也是主要用来测量IGB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通道隔离的示波器,以前用过这玩意,好像是泰克的机器,忘了型号了,用起来很爽呀,220V的板子也是随意 ...

找到型号了TPS2024B,带宽200MHz
就是存储深度有点坑爹。

现在比较纠结了。

顺便问下,有没有用过周立功的示波器,存储深度参数真的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型号了TPS2024B,带宽200MHz
就是存储深度有点坑爹。

这个我有,不好, 噪声大, 测个开关电源纹波也看不清, 而且隔离是36v的, 我可不敢用来测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不好, 噪声大, 测个开关电源纹波也看不清, 而且隔离是36v的, 我可不敢用来测220v ...

隔离是36V?
看来通道隔离这条道路走不通了,还是考虑差分探头这条路了。

网友:
如上所述,普通示波器内部都是共地的,然后以的需求,一般安捷伦和泰科的低端型号都可以满足,比如是德的MSOX2024A 混合信号示波器:200 MHz,4 个模拟通道和 8 个数字通道。
如果一定需要内部隔离,我记得这已经不属于示波器的范畴了,安捷伦的功率分析仪好像是内部隔离的,具体型号我忘记了,价格非常感人的,主要测量四路通到的电压和电流,内部全隔离。

网友G:
可以问一下 ZLG 他们是否可帮楼主制订这规格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问一下 ZLG 他们是否可帮楼主制订这规格的需求吧!

看了网上的一些评论,周立功的示波器暂时不考虑了,一个帖子说,5V 1Khz的校正波形都能出问题,
直接对周的产品产生怀疑。

网友:
DSO-2014,我用着是非常顺手,我们测试部们也拿这个测IGBT波型,要买有源探头,高压探头,还有电流探头。

网友:
是德 3054就够了 要啥混合的,混合的买泰克mso3014

网友H:
公司买的安捷伦高压100:1探头,5千元一个。安捷伦差分探头,2万元一个。两个差分探头都贵过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司买的安捷伦高压100:1探头,5千元一个。安捷伦差分探头,2万元一个。两个差分探头都贵过示波器了。 ...

我xxx,直到查分探头的价格比较高,没想到高到这个程度。

网友I:
可以买四个低端示波器一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买四个低端示波器一起看!

然后配贵探头?

网友:
zlg的在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