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用TB6560驱动双相四线步进电机,问空载下设置?

楼主(2016-07-28):
我用TB6560驱动器来驱动双相四线步进电机,驱动板如图1,接线方法是跟着说明书来接的共阴接法,如图2;用STM32F103输出方波,外加上拉电路上拉至5V,输入到驱动器中,无论方波频率如何调,都不能使电机转动。按要求调了多次的细分设置和衰减设置等,也都不能使空载的电机转动起来,请问,具体是得如何做呢?还是我的驱动板或电机坏了?代码如截图3,代码软件调试是符合说明书要求的。请大神在我指出错误~万分感谢~

网友A:
脉冲和方向+都没接5V或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方向+都没接5V或3.3V

这张图里是没有的,但拍照之前我是有接的,如图的接法

网友B:
1.你的脉冲输出电路是什么类型?如果直接芯片上拉来输出,是否能带得动光耦?加个 pnp三极管试试。或者改成共阳极接法试试
2.你确定一下你的En是否工作时要有效,我用过的驱动器这个都是不接的,有效时反而是禁止工作

网友:
你用手转下电机看能转动不,如果能转到说明电机没有使能,看图,

网友:
既然买了这种板,就找商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脉冲输出电路是什么类型?如果直接芯片上拉来输出,是否能带得动光耦?加个 pnp三极管试试。或者改成 ...

输出电路stm32单片机的IO口配置成开漏输出,外加上拉,拉至5V。。
发现一个问题,当我EN+接高电平,EN-接地时,在接线端子用万用表量,电压只有1.15V,CW+与CW-也一样,接线端子电压只有1.15V,这样是正常的吗?或是板子已经挂了?

网友:
51单片机,注意IO上拉。
EN, CW,直接给个 VCC,GND

CLK,你手拿在VCC上触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