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机械手臂的吗?帮忙看看这个结构

楼主(2016-07-28):
http://36kr.com/p/5037440.html
这个链接里面的机械手,机械好不好做?有没有机械大神愿意一起合作的?我只会做控制,机械搞不定

网友A:
不好做,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做,没有价值

我门这边有一台加工中心,只需要有个图纸就能做出来吧?

网友A:
先用亚克力激光切割做个结构验证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都是平面化的零件,用soildwork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都是平面化的零件,用soildwork轻松搞定

之前做过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亚克力激光切割做个结构验证

关键是中间有个管状的结构,用PVC管?

网友B:
管子直接铝合金型材强度够重量也轻

网友C:
机械越是简单的结构于精度的要求越高,像这种一般都是用精密减速机,价格不低的

网友D:
这个论坛上就有机械手的soildwork图纸,全套的...

你可以先用加工中心弄个玩玩...

据搞结构的同事说,齿轮很难搞,是塑料齿轮.....

网友E:
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个就是玩具级的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机械越是简单的结构于精度的要求越高,像这种一般都是用精密减速机,价格不低的 ...

想多了,就是现成的舵机。

网友:
照片拍得真好

网友D:
轻量级有轻量级的用处,不是所有的机器手都需要重型能力的。

网友:
舵機很快就費費了

网友:
看我的帖子

有视频,有安装流程,结构合理,不是中国学生设计的玩具,有本事就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546-1-1.html

一个美国人04年的作品,电路板上还是8031

网友:
请问一下 个人如果自己只做一个的话 难度大吗?

有图纸或者其他资料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直接铝合金型材强度够重量也轻

嗯,铝合金管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越是简单的结构于精度的要求越高,像这种一般都是用精密减速机,价格不低的 ...

听说这个用的是定制的舵机,我看到好像是K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论坛上就有机械手的soildwork图纸,全套的...

你可以先用加工中心弄个玩玩...

啊?有图纸吗?没仔细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个就是玩具级的结构

是的,只是想玩玩控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多了,就是现成的舵机。

是的,舵机

楼主:
哈哈,看起来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量级有轻量级的用处,不是所有的机器手都需要重型能力的。

是的,我就是想接触一下这个控制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有图纸吗?没仔细找

有图纸的,我确认。

你仔细找找,我曾经下载过。

网友:
主要是中间的棒装前臂,是否要求可以Z轴转动,如果可以!那不错,如果,只是联杆结构,没有突破,一台CNC搞定!话说,taobao是的更多,做年铝的也钱不多!

网友(2016-08-30):
如果自己玩的话,买一台uarm会便宜很多

网友(2017-03-18):
这个太丑陋了。

网友:
用步进电机会比较好吧~舵机的精度有那么高吗?不过要是加有定位装置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