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RTC奇怪现象

楼主(2016-07-28):
最近使用STM32F407的RTC,配置如下:

void bsp_InitRTC(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ÔÊÐí·ÃÎÊRTC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I)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endif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FF;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endif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32F2)
  {

    RTC_WriteProtectionCmd(DISABLE);

    RTC_EnterInitMode();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 0;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 0;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 0;
    RTC_TimeStructure.RTC_H12 = RTC_H12_AM;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ure);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 1;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 = 1;
    RTC_DateStructure.RTC_WeekDay= RTC_Weekday_Thursday;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 10;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RTC_DateStructure);

    RTC_ExitInitMod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32F2);
    RTC_WriteProtectionCmd(ENABL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32F2);
  }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

每秒输出一下时钟:
void RTC_DateTimeShow(void)
{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ucture);

        printf("20%0.2d-%0.2d-%0.2d  ",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RTC_DateStructure.RTC_WeekDay);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ure);

        printf("%0.2d:%0.2d:%0.2d\r\n",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

输出的时间在夸天时怎么是这样呢???

楼主:
好像大家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why?????

网友A:
你觉得应该输出什么?

网友:
下一秒应该是

网友:
但是输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应该输出什么?

网友B:
你拿日期的时候还在前一天,拿时间的时候就变隔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日期的时候还在前一天,拿时间的时候就变隔天了。

呵呵,谢谢,确实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
必须先读time

网友:
先拿Time再拿Date也不一定就对,最好是同时拿Date跟Time。不过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多简单一事儿,读一次Date,读一次Time,再读一次Date。两次Date一样就OK,不一样就重来一遍。

网友D:
也赞成先读time再date

网友:
不是有影子寄存器的么?记得读时间的时候日期会锁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赞成先读time再date

临界也会出问题,变成新一天的23时59分59秒。楼上A+B+A的读法靠谱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挺蛋疼,曾经坑死我了.按照手册上的方法先读time,再读date也一样的效果。感觉那个影子寄存器不起作用一样.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用的stm32L476ZG

网友(2020-07-01):
引用 网友C:
多简单一事儿,读一次Date,读一次Time,再读一次Date。两次Date一样就OK,不一样就重来一遍。 ...

赞赞,好方法!!

网友:
我每次读秒,再判断一下,如果秒是00,就把所有时间全部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