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是否区分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 ?

楼主(2016-07-29):
请教 VHDL语言是否区分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 ?

网友A:
看错了,不该回答撸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该回答撸主的问题

太基础了吗?
一直用verilog,没咋用过vhdl,正看呢,
只是想 明白的更快点

楼主:
是用variable和signal两种不同类型的  定义来表达verilog中的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吗 ?一直用verilog
没整过vhdl,马上要用,快速给个答案呗  谢谢

楼主:
图中说法错了吗   ?

楼主:
VHDL是用variable和signal两种不同类型的  定义来表达verilog中的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吗 ?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是同个概念,不同形式而已; VHDL 中有 信号和变量的区别

网友:
没有.  电路里本质上都是并行的. VHDL里的信号和变量没有本质区别.  初学者先不要用变量, 全程用信号即可. 等熟练了, 可以用变量当作局部信号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立即生效时是变量一般用于简化后面表达式,综合实现是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