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的屏蔽层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6-07-29):
我的设备里有一根信号线,用的是3芯的屏蔽线(电源,信号数字信号,地),线长只有25cm,我想问一下,这个屏蔽线的屏蔽层需要接地吗?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是什么信号吧,频率高,抗干扰差的信号的话屏蔽线要接地,一般信号的话无所谓吧,不过感觉不管什么信号,有屏蔽层的话,能接地还是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是什么信号吧,频率高,抗干扰差的信号的话屏蔽线要接地,一般信号的话无所谓吧,不过感觉不管 ...

我的信号是433M超外差接收模块出来的信号,需要把模块接收到的信号经过屏蔽线送到主控板的单片机里去处理,我用一般的排线,好像有些干扰,如果用屏蔽线的话,这个屏蔽线需要接地吗?

网友A:
模块出来的信号?是串口么?最好还是试一下吧,实测下接地和不接地信号的差别有多大。屏蔽接了地,抗干扰能力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出来的信号?是串口么?最好还是试一下吧,实测下接地和不接地信号的差别有多大。屏蔽接了地,抗干扰能 ...

模块出来的是脉冲信号:¯|__|¯¯¯¯|_|¯|____|¯¯¯¯¯¯|_|¯  ;不是串口,3根线,电源正极、data,电源负极。
我先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一般为一边接地,另一边悬空

网友:
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B:
屏蔽层两端接地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回流,造成干扰,起不到屏蔽里面线的作用;一般单端接地
接地最好还是用另外专门的一根线

网友:
一般来说,屏蔽的线,屏蔽层使用者是需要接地的,而非使用中或非使用者,如商家及生产的厂商他们是不用接地的。
我应该没说错吧?!

网友:
屏蔽层如果不接地,还能起到屏蔽作用么?一般都是单端接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两端接地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回流,造成干扰,起不到屏蔽里面线的作用;一般单端接地
接地最好还是用 ...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在现场处理过很多次干扰问题,单端接地起不了作用,双端接地才有效果。而且我一般屏蔽层都不是接大地的,接的是信号的电源地。伺服说明书里的编码器线也是要求屏蔽层两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在现场处理过很多次干扰问题,单端接地起不了作用,双端接地才有效果。而且我一般屏 ...

你这应该是应用于其他信号的,不对50Hz的工频敏感;音频电路的话,肯定会有嗡嗡声。

网友:
接大地吧

网友:
船上的设备,我们一般接设备外壳,再通过设备外壳与船壳体连通。这是标准接法,做电磁兼容试验时两端屏蔽层与所接设备外壳全方位接好后,必接大地

网友(2016-09-09):
如果是室外使用,需要接PE地。

网友:
抗干扰来说屏蔽层都要单端接地吧

网友:
很多时两端接地

网友:
抗干扰一般是单端接地。

网友:
主要看楼主信号线上过什么信号,根据信号不同,有些可不接

网友:
我司做的产品都是一边接地,另一边悬空.

网友(2017-02-27):
选用什么样的接地方式看来是挺复杂的,mark下,实践中试试。

网友:
目前分布系统的,屏蔽层国外要求是要接地的,接PE端,但是大多国内施工人员是不接地的,只有有问题出现了才考虑这一点,至于是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没有实践过。